什么是线轨和硬轨?

楼主(2013-06-11):
什么是线轨和硬轨?它们特点是什么?是不是现在机床都偏向线轨?

网友A:
线轨有滚珠和滚柱两种 线轨运动速度快 精度高 稳定性好。 线轨经过预紧处理可达到轨道间零间隙以及各方向上的满承载能力. 硬轨有叫宽轨或方轨,硬轨运动要在移动表面存在间隙,才能进行运动,且摩擦系数较大,容易产生粘连,导致加工误差。以前多用于重载的情况下 。在导轨磨损后,线轨要跟换方便 ,硬轨很麻烦因为要调间隙。 现在国内外大多机床制造商都以大量使用线轨。现在线轨宽度以可做到较大尺寸。承重能力以大大提高。 大量龙门加工中心都以大量使用线轨。多用三轨或四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轨有滚珠和滚柱两种 线轨运动速度快 精度高 稳定性好。 线轨经过预紧处理可达到轨道间零间隙以及各方向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就是做线轨方面的销售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其实就是滚动导轨和滑动导轨啦

网友:
个人理解比较通俗的讲法:线轨就是现在俗称的直线导轨。硬轨应该就是以前讲的V型轨或平轨吧。现在用到的机床一般就是龙门刨床和普通机床了。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谅解!

网友(2014-03-18):
普遍直线导轨,也就是线轨。精度高,维护和更换便利。

网友:
我朋友也有台铣床改的线轨 ,虽然工作台运动非常轻了,但是好像不能吃大刀了,线轨顶部住,一只闲置就不用了,这个线轨是不是干精密小加工量的活才行啊????

网友:
硬轨的床子用在重切削的情况下比较好,但是维修有点麻烦,嵌条还需要经常调整一下,耐磨片也需要更换,有的还要刮花.

网友:
那线规刚性高么?

网友(2014-08-06):
线轨一般都用高速高精,小型机床用得比较多,硬轨通常是大型,重切削,开粗用!

网友:
硬轨需帖塑,刮研工作量大,生产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

网友:
硬轨现在刮研的工资可不低哦,几年大修一下够吐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