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盖板阻尼孔直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1):
      请问各位大侠,插装阀盖板阻尼孔直径取多大合适,按书上说   L/D>4     L ——阻尼孔长度     D—— 阻尼孔直径
但是觉得这个公式算出的结果太笼统,可取值范围很大。 试问大家一般是怎么取这个值?
     我目前需做几个直径8mmx10mm的螺塞,想法是将阻尼孔直径分别加工成 20丝,50丝 ,80丝,然后安装上试用看效果再选定。

请问大家是怎么样计算的 ,或者一般选用多大的孔径?

楼主:
社友们端午节快乐!自己顶下。O(∩_∩)O

网友:
阻尼孔的尺寸需要根据你的使用用途确定。
尺寸大小没有明确的计算方法,特别是短孔类的。
原则最小孔径0.6,如果还不足一般是加长度,更小的孔容易堵塞。

网友:
阻尼孔太小对油质的要求太高了,很难实现

楼主:
目前的情况是插装阀在换向时,液压冲击力很大。所以想改变下阻尼孔直径,看样子得加工成不同长度和直径的种类安装试机了!谢谢师傅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