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套齿轮如何在光轴上轴向定位的问题,请大侠赐教

楼主(2013-06-11):
如题,齿轮空套到轴上,中间通过滚针轴承连接,滚针轴承一般不承受轴向力,而且轴承和轴之间一般是过盈配合,为防止齿轮轴向窜动还是需要轴向固定一下,试问该如何轴向定位?

网友:
确认几个事。不过今晚可能没时间了,太困了。如果你有回复的话,明天起来回复你。
1。空套齿轮,也就是不会存在键连接,意思是你这个齿轮的作用类似飞轮?或者是中间的传递轮?
2。齿轮的种类,以及承载情况,或者直接说轴向受力好。
3。齿轮安装轴的定位情况。死定位还是其他的什么。我现在的理解,你这么用,比较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轴和齿轮不同速,甚至转向不同。
如果我理解的正确的话,个人建议不用轴向定位,可以考虑人字齿做自定位。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就只能用轴向推理轴承做垫,再用其他轴向固定方式固定。但是相应的,一定要保证润滑。

网友:
最好把传动简图一并发在问题的下面。

网友:
应该贴个图出来比较清楚,楼主这样说的不太理解

网友:
轴肩,卡圈,或者锁母……

楼主:
exb 格式的文件怎么不能上传?

网友(点评):
直接截图,传文件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