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纸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3-06-11):
我怎么感觉图中圈的两处尺寸没给?好像也不能计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可是尺寸标注不全啊,注意看图中圈的两处

楼主:
人呢?各位大侠帮帮忙,做课程设计的题目

网友:
未标的地方可以按比例侧量来处理。

网友:
这个零件是铸件,其中壁厚是铸件图标注的,没有加工要求,如果你课程设计不涉及的话,不标注应该也不影响后续的设计。

网友:
课程设计(图纸)同样应该按照机械制图标准标注完整。只有在某些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各道工序只标注本序加工尺寸和表面粗糙度,其余尺寸可以不标注。

网友:
牛头刨床棘轮摇臂,,,,,,这是加工图。不是铸件图。只要满足垂直孔与横孔端面距离即可。

网友(点评):
这真是高人啊!如果你没说错的话。

网友(点评):
我细看了一下,应该没有说错。

网友(点评):
见多识广

网友:
此产品还有张铸件图,

网友B:
直径为27圆柱体的长度未标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径为27圆柱体的长度未标注

那个不用标  铸造出的尺寸就在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用标  铸造出的尺寸就在那了

关键是老师要求用CAD画图,不知道该取值多少才对,是不是按图比例确定呢?

网友:
垂直度0.01于A,这个形位公差理论可以实现但不太好保证,加工时也易振动

网友D:
这张图纸的尺寸都有,可以加工 。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
12关键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纸的尺寸都有,可以加工 。楼主仔细看看

加工尺寸是都有,他是要画图,尺寸不全

楼主:
图画出来了,麻烦高手指导一下要加工出图中红线圈出的孔并保证垂直度,应该怎样装夹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