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结构可以实现吊装工具的快速释放?

楼主(2013-06-11):
最近看视频直升机在腹部吊起一个快艇,在河流上空距离河面半米左右时候通过一种机构释放吊绳把快艇扔到水面上。请问各位大师要通过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
找‘凸轮爪’看一下,就知道了,

起吊是一个夹紧的过程,凸轮锁死的,释放是通过‘拉动偏转’实现的,可以是导绳拉动,也可以是电磁拉动,就是释放锁死机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