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上的圆弧一个在外圆上,一个在端面上,车削

楼主(2013-06-11):
这两个零件上的圆弧一个在外圆上,一个在端面上,用车床车削加工,使用刀具为R5的圆弧刀,请问分别使用几号方位,使用G41和G42哪个补偿指令?

网友:
开玩笑?

呵呵,这两个图不是一样的吗?

唉!我是不是未老先衰了,怎么看怎么糊涂!呵呵。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主的描述,我也傻了,不过,回过神来后,这就是一个图啊!

网友:
楼主发的两个图是一样的,方向不一样,如果圆弧在端面好像车床都不能夹紧吧

网友:
下面这个图左边圆弧去掉

网友:
一夹一顶,用两尖刀正反各加工个半圆,如果要漂亮的,再用r10的成型刀过一下。

网友:
刀架方向也没说,怎么定刀位?

楼主:
是的,是同一副图,我只是旋转了一下方向,第一个是外圆上有个圆弧,第二个是端面上有个圆弧,所用系统为发那科或广数系统,斜床身后置八工位或十二工位刀架。有谁会使用刀具为R5的圆弧刀,请问分别使用几号方位,使用G41和G42哪个补偿指令?

楼主:
现在再补充一下图,样该能看明白了吧?最后那个图是刀尖方位图,我要问的就是再以上这两个图中选择什么方位,用什么补偿?在不使用成型刀的情况下只有R5的圆弧刀加工。

楼主:
搞机械加工的应该能看懂。有吗?

网友:
用铣床多好啊,干嘛用

网友A:
先车外圆到尺寸直径60
再用R10成型车刀从端面进15毫米R中心切削深10毫米
再用落料割刀切断放余量端面切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外圆到尺寸直径60
再用R10成型车刀从端面进15毫米R中心切削深10毫米
再用落料割刀切断放余量端面切平

敢问高技你懂不懂刀尖9个方位的用法?其实我说过不须用成型刀,只有R5的圆弧刀,就是为了使用刀尖方位和补偿。

网友B:
这个零件我干过,,根据你的描述 。,  车端面上圆弧用7号象限加G42   车外圆上圆弧用8号象限 加G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零件我干过,,根据你的描述 。,  车端面上圆弧用7号象限加G42   车外圆上圆弧用8号象限 加G41

你好,终于有高人了,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请问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走刀路线?再这种情况下跟走刀路线有关系吗?
你说的7号和8号方位我都试过,41、42也试了,可是刀具在转圆弧时就报警G41G42干涉。啥原因?

网友C:
没用过你说的代码,我觉得用G71 G72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你说的代码,我觉得用G71 G72也可以实现

那你打算用什么刀具?再说有些机床的71、72 只有单调递增功能,不能实现如图循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终于有高人了,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请问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的走刀路线?再这种情况下跟走刀路线有关 ...

干涉报警是你程序有问题,和方位角没关系,把你程序贴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涉报警是你程序有问题,和方位角没关系,把你程序贴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能留个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留个QQ吗?

366092804

网友:
莫非楼主第二张图是要两头车圆弧?

楼主:
你有这个能耐吗?一次装夹把两边都干成?

网友E:
简单的东西,无难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再补充一下图,样该能看明白了吧?最后那个图是刀尖方位图,我要问的就是再以上这两个图中选择什么方位, ...

这个应该还和对刀方位有关系按你现在装刀最好按刀具中心对,你是圆弧刀,不是带刀尖的内孔刀,还有走刀定位要超过刀具直径   我手机上的看不清图   假设你圆弧刀半径5     端面圆弧R20    你试下这样走    刀尖方位用0或9
G0  X200
Z20
G0  G41  X60   Z10
G1  X40  Z0
G3  X0  Z-20  R20
走完要对了告我一声  小心撞刀
G0  Z200  G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还和对刀方位有关系按你现在装刀最好按刀具中心对,你是圆弧刀,不是带刀尖的内孔刀,还有走刀定 ...

按理来说后置刀架用圆弧刀加工外圆弧用8号方位,加工端面圆弧用5号方位,你这里却说是0或9号方位,我用8号和5号试过试过,但没有用0号和9号试过。8/5号都不行,失败了。如果你有发那科或广数系统的车床的话你可以随便编一个端面圆弧和外圆圆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东西,无难度

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理来说后置刀架用圆弧刀加工外圆弧用8号方位,加工端面圆弧用5号方位,你这里却说是0或9号方位,我用8号 ...

我没R5的圆弧刀  .不好意思  对刀方位和你刀尖,主偏角有关系   刀尖方位和刀具切削的时候与工件切削点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没R5的圆弧刀  .不好意思  对刀方位和你刀尖,主偏角有关系   刀尖方位和刀具切削的时候与工件切削点有 ...

你完全可以不进行加工呀,也不需要刀具,系统自带有图形模拟,一试就知道了,一目了然,把刀具半径补偿加上,刀尖圆弧和方位都加上,试试。完了再把半径补偿去掉再试。我是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概念都搞不清楚,看来都没怎么做过.象限号是根据你对刀用的哪几个位置决定的,G41和G42,是顺着刀具运行的方向看,刀具在工件的左边用G41,刀具在工件的右边用G42,只能这样套.要先把概念搞清楚,再决定怎么做,而不是拿一个东西,随便试的.

网友:
你这个零件,外园的R,对刀是对外园和刀具的前单面,那就是3象限,向卡盘的方向走刀,就是G42.

网友:
端面的R,如果刀也对工件的外园和端面,那就是3象限,从大头向中心走就是G41,从中心向外走就是G42

网友:
外园如果使用8象限对好刀后,就要把刀Z值偏一个刀的R值.

网友:
用圆弧刀刀位就选0或9,端面从中间切,选G42,外圆也是G42,或者直接对刀时加上刀圆弧半径。不用偏置

楼主:
感谢各位的相助,关于外圆的的圆弧加工已经解决了,我想端面圆弧应该是一样的。打算有时间了试试。

网友(2013-07-19):
引用 楼主:
搞机械加工的应该能看懂。有吗?

你确定 你的两个图都没弄错吗

网友:
端面用G41刀尖为7,进刀方式为工件外面往里面走

网友:
太简单了,无难度!随便灌水赚积分

网友:
分别用7和6,G41,G42由你自己定,看你是从那边进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