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缸一个液压泵可以输出300吨压力吗?

楼主(2013-06-11):
一个50MPa的液压泵,一个内径320的液压缸,可以输出300吨压力吗?
怎么计算的?

网友:
      可以。这样计算。
      50MPa的泵,不可能长时间满负荷运转,可在40MPa压力下长时间运转。
作用在活塞上的力F=P*S=40*10*32*32*0.785=32T(未考虑活塞杆的面积)

网友:
楼上的结果不正确的,应该是320吨。

网友:
内径320的液压缸在40MPa的系统压力下。其推力为3217KN,其推力大于320吨。

网友:
320*1000*9.8/320/320/pi*4=39MPa。简单反算下需求压力。

网友:
这液压缸蛮大的

网友:
系统压力也蛮大的!

网友:
考虑用两条液压缸吧。

网友:
满负荷运转 计算下来 差不多400T的推力

网友(2013-07-11):
理论推力409吨。

网友:
没问题,主要要看结构的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