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产品,深度锥孔加工,请大虾帮忙!

楼主(2013-06-11):
铝型材加工 我的对边是35,内孔很难加工,总深度为180,但是加工内孔是一个锥度的,小头17,大头25。

附件里面的一个草图,请高手指导,这个内孔怎么加工,一般的数控刀杆要发让发震,应该是用什么刀杆什么刀头来做,要考虑加工时候的排沫问题和冷却问题6061铝型材。
不胜感激!!!
我的qq六一九八四一零二六!

网友A:
排屑用内冷刀接高压气可以解决。刀片用PCD,转速不低于3000,刀杆需要自制,使用12柄35度镗刀接延长套。延长套带锥度,前小后大,保证刀具不干涉即可。

网友:
楼上是行家!膜拜!!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12的阻尼抗震刀杆,从两头分别进行加工。断屑可以选用铝加工专用刀粒,从两头下刀冷却自然不是难题了。

网友:
2楼讲的很有道理。

网友:
锥孔的转速高不到哪去,不然就会如你所说发震,接触面太大了啊

网友:
用线切割或者锥形刀具扩、铰,我们加工采用的是锥形刀。

网友:
这个很好加工,唯一问题太长了,分层加工,底孔16,有条件订合金锥钻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可以G71用小刀杆慢慢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屑用内冷刀接高压气可以解决。刀片用PCD,转速不低于3000,刀杆需要自制,使用12柄35度镗刀接延长套。延长 ...

楼主行家呀

网友(2015-05-03):
引用 网友A:
排屑用内冷刀接高压气可以解决。刀片用PCD,转速不低于3000,刀杆需要自制,使用12柄35度镗刀接延长套。延长 ...

如果不锈钢材料的好加工吗?请赐教

网友:
定制锥度铰刀

网友B:
只能用车,想都不要想可以用铣。你见过接触面这么大的铣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车,想都不要想可以用铣。你见过接触面这么大的铣刀吗。

我铣过箱体上的锥销孔,底孔19深150,

网友:
留余量铰刀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铣过箱体上的锥销孔,底孔19深150,

一个加工时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