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换主轴轴承

楼主(2013-06-11):
如何更换数控车床主轴轴承(前后),详细点的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拆。哈哈,我是换过很多次了,你没经验的话叫个机修师傅帮忙,一个人搞不定的。准备好大铜棒,内六角,卡黄钳,榔头,扁铁棒。这是个费力费时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拆。哈哈,我是换过很多次了,你没经验的话叫个机修师傅帮忙,一个人搞不定的。准备好大铜棒, ...

轴承要装的什么样子才算是到位,有什么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要装的什么样子才算是到位,有什么标准

后边平面轴承装到位就行,后轴承用来最后收紧。前轴承是镶在主轴箱上,把主轴穿进去,这里要靠并丝圈调。前面还有个圈,两者一进一退。标准么,我都是凭手感的,不过正规厂家好像都有个芯轴插进去打表的。有这个应该方便点。最要注意的是前轴承,轻轻敲进去,别搞坏了,这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边平面轴承装到位就行,后轴承用来最后收紧。前轴承是镶在主轴箱上,把主轴穿进去,这里要靠并丝圈调。 ...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建议兄弟还是请专业的人帮你换!,主轴不是儿戏~~

网友:
看你是那个机床上主轴了!!如果是高速高精度机床上的还是请专业人换好一点!

网友(2013-07-13):
楼主你这个数控车床范围太大了些哈,7万的也是、10来万的也、几十万的也是、上百万的也是;主轴都一样哈。高端的车床现在用的以基本是电主轴了.

网友:
你要告诉我们,你前面的配置

网友(2013-10-31):
先自己把主轴拆开来,然后照相上图,有图才好给意见- s# l: ?' h/ c0 p

网友:
还停留在大铜棒时代,买个轴承加热器就那么难吗?轴承预紧一般主轴用定位,精密主轴用定压,至于怎么计算如何调试,建议楼主阅读NSK精密滚动轴承样本P152~169,里面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