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3-06-11):
毛培才50长,1次装夹能干下来吗?如果2次装夹能保证同轴度吗?A同轴度0.02

网友:
如果毛坯料50的话肯定是要两次装夹的,同心度就不一定了。。。楼主可以改变毛长,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对机加工不了解,爱莫能助

网友:
毛坯控制52以上,先粗车,平大端面,大部分见光即可,小端面全见光,控制总长在51左右。
夹大端面,留总长47.5,另一头顶活动顶针,顶针头像搞个平的(如果小头能打顶针孔最好)。
全部车出,最后再平一下大端面。

网友:
很简单的啊,,,你不总长多留几毫米够装夹就行了。。先把外圆平面曹车毛刀,,,最后在精车。。然后掉头取长啊
你这个大外圆平面又用不到,,,,,,

网友:
坯料太短,一次装夹不可能。

网友:
工艺好能保证

网友:
毛坯太短了一次装夹不可能,先车下大外圆把端面也车好,然后掉头把小外圆尺寸都车好

网友:
对车床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
你毛胚50是正常的   先平端面车大端基准外圆成品  堂软抓5个深  夹大端靠端面 同轴度2道完全能保障 看你唐抓基本功了, 然后车小端  一把外圆 一把方形刀  一把螺纹刀   一次加工成锐边倒顿,    从车毛胚到掉头大概25到30分钟一件成品    尺寸也能很好保障  有粗和精车 一次成

网友:
同轴非常严的话,可以做工庄

网友:
看来真退步了。唉,夹内孔90,车100,端面不行吗?我在想你那个M20和直径20的公差怎么保证,如果保证公差,螺纹环规可以进吗,没遇到要求这么严的螺纹?看来真见识少了

网友:
两次 做 0.02 同心度 小意思 可以保证

网友A:
撸主我隐约记得你上次重复庄装甲都能2丝修正车出来,这个绝对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我隐约记得你上次重复庄装甲都能2丝修正车出来,这个绝对不在话下

呵呵。。。你还记得呢?不错不错。但是这个2次装夹我怕夹伤工件。100和20的位置都是有公差的。而且20的位置还是轴承位。100的位置估计也是装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