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出来的孔里面有波横,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2):
镗出来的空里面有波横,,,不知道怎么回事,。x,z托板多没问题啊。。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多大的孔?多深?什么材料?刀片型号?切削参数?统统没有!

网友B:
你那镗刀做不了精镗,因为刀杆伸出太长了,负角刀片切削力比较大。换正角刀片会比较好。

网友(点评):
而且我觉得他刀杆也不合适,应该搞95度的。

网友(点评):
不要什么都是刀,很明业外圆都一样,百分百丝杆

网友C:
买棱形刀片的刀杆,内孔镗刀,

网友:
应该很好车,车刀中心高,转数,进给,进刀量?

网友D:
伙计从你镗孔就知道你是刚入门吧 才不到1年?    刀子用错了   镗孔大概是120到150个深  刀片也用错了 从你波纹来看 你车空是一叫一叫的从你转速来看 也高了  至少有300转以上 吃刀量也比较小才1个 公差应该是自由公差

网友D:
这么软的材料被你镗成这样 真是罪过

网友:
自己做一把刀

网友:
这都不明白?这是你机器问题,你大拖板有松动

网友:
9楼说得对,把镶条预紧一下吧,

网友E:
中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孔?多深?什么材料?刀片型号?切削参数?统统没有!

孔是48.6的。。。精车余量1.5.。。。。。。。20号钢的,,,f9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振刀了

不是振刀吧,,,,,,余量有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心问题

不可能的,,,以前也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镗刀做不了精镗,因为刀杆伸出太长了,负角刀片切削力比较大。换正角刀片会比较好。

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啊,,,,多是好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软的材料被你镗成这样 真是罪过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伙计从你镗孔就知道你是刚入门吧 才不到1年?    刀子用错了   镗孔大概是120到150个深  刀片也用错了 从你 ...

哎,,,你这么说我感觉到我还有好多不足。。。你的建议我会接纳的。。。。。
什么是120到150个深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镗刀做不了精镗,因为刀杆伸出太长了,负角刀片切削力比较大。换正角刀片会比较好。

哎。 没办法啊。。。条件有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棱形刀片的刀杆,内孔镗刀,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G:
这可以说是最好镗的了。不过那刀角度不好,刀片也选错了。你的是通孔,排销很顺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可以说是最好镗的了。不过那刀角度不好,刀片也选错了。你的是通孔,排销很顺畅的

我这个孔里面有凹进去单面0.75的,,,,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啊,,,,最近才出现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如果刀架还在这个位置车外圆会不会有波纹  再量一下波纹的频率是不是和Z轴丝杠螺距一致 然后才能确定大概的愿意

网友:
我想问下 这个波纹是看着有 摸上去光滑的还是 摸上去也是很粗糙一条一条的

楼主:
摸上去也是很粗糙一条一条的。。。搞不懂什么问题

网友(2013-08-04):
余量大了。55度余量要小一点。

网友:
应该是机床的问题,不是刀具的问题

网友:
发振,检查工件夹持、主轴跳动、刀具磨损、拖板压板、X轴轴向间隙、刀塔(刀架)锁紧。

网友:
是什么材质来的

网友:
车床精度  切削参数  刀具中心都有关  需要逐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