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怎么做履带运动仿真?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3-06-12):
装配图如下:

网友A:
不知楼主做这个仿真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单纯的演示一下运动效果,还是要用proe分析其中的一些数据??

网友:
adams貌似有履带车辆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做这个仿真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单纯的演示一下运动效果,还是要用proe分析其中的一些数据??

只是演示一下运动效果!

网友B:
比较麻烦,用槽约束,每块履带两个槽点约束,履带板之间用销钉约束,再加上运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麻烦,用槽约束,每块履带两个槽点约束,履带板之间用销钉约束,再加上运动就行了。

要不要面约束?装配时骨架尺寸怎么能做到恰好是履带板的整数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麻烦,用槽约束,每块履带两个槽点约束,履带板之间用销钉约束,再加上运动就行了。

我有些理解不了“槽点”,不知大侠能否赐教?

网友(点评):
槽点约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做这个仿真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单纯的演示一下运动效果,还是要用proe分析其中的一些数据??

大侠如果会的话,还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些理解不了“槽点”,不知大侠能否赐教?

那个点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伺服电机一个。齿轮和皮带接触面用凸轮。皮带和其他齿轮关联的地方再用凸轮给搭回然后皮带每节地方用销钉装配

网友C(2013-08-01):
我做过,真的很麻烦,能不做就别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真的很麻烦,能不做就别做了

做过了,其实很简单,关键是proe的功能没学全!

网友C:
就是重复步骤,如果做的效果好的话,就要很复杂的

网友(2013-09-06):
引用 网友C:
就是重复步骤,如果做的效果好的话,就要很复杂的

我也想做啊~大神~麻烦您给敲下具体怎么做呗

网友(2016-12-15):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