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高频淬火是放在精车前还是精车后比较好???轴类零件高频淬火是放在精车....

楼主(2013-06-12):
轴类零件高频淬火是放在精车前还是精车后比较好???

网友:
这个,淬火后都是精磨的。难道还有精车的???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也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可以高频后以车代磨,主要看车床精度能不能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呵呵,听过精车代替粗磨的。代替淬火后精磨倒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怎么就是没有高手啊

网友:
工件在热处理之后肯定会变形的,以我了解的应该是先热处理后精加工

网友A:
留量,高频完,上磨床

网友:
高频淬火是表面热处理了,一般是半精加工或者精加工之前。而你所说的精车是粗加工还是半精加工还是精加工呢

网友(2013-07-28):
高频淬火后应该有磨床这一工序吧。而且除了高频的部位外应该都精车完成了吧

网友:
热处理都在精加工之前的吧

网友(2013-08-29):
貌似事应该先淬火,后精加工

网友:
先热处理了在车吧,只不过磨损大点而已

网友:
好像都是淬火后磨得。。。。

网友(2013-11-27):
引用 网友A:
留量,高频完,上磨床

同意

网友:
淬硬层薄,在车就没了,且硬度高,车削难度大
表面淬火后,磨削

网友:
同意21楼

网友(2014-02-23):
一般来说是先高频,再磨,不过我以前公司也经常是精加工到位后再去做高频,

网友(点评):
高频变形小

网友:
你以前是用什么工序啊,变形不大的话,满足设计要求的话可以放在后面。光洁度跟公差满足不了的话就放在前面

网友:
表面质量好,高频效果好

网友:
重点还是看LZ的精度要求,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完全将感应淬火作为最后的工序

网友:
具体要求?要求不高的,高频后不用加工,要求高的,高频后要磨加工!

网友(2014-05-14):
同意25楼的,要看零件的具体要求,我手上的有个零件就是高频后半精车,再磨的.

网友:
有车留0.5余量,高频后上磨床加工到所需要的尺寸

网友:
精加工后不要热处理吧,热处理会引起变形

网友(2014-07-16):
没什么要求的就车到位,在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