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刀片算耐用吗

楼主(2013-06-12):
数控车使用的牙刀片,车内牙材质为一般铸钢,一个角连续加工两班倒6天,即100小时。刀片材质和具体厂家不祥,有人用过这么耐用的刀片吗?注:在正常使用性况下,而不是减低线速所得时间长。

网友:
算很耐用了吧,正常一个角一个多班吧!!关键还是看效率比,光追求刀片耐用也没意思,螺纹刀片,多车几刀寿命会加长很多,

网友(点评):
多车几刀寿命会加长,这个如何理解?

网友(点评):
就是切削量减少。切削时间延长。

网友:
这个看你累积的加工时间,其实如果牺牲了效率而一味强调刀具成本是不划算的,因为刀具成本相对于工人工资和机床折旧,毕竟只占小部分。

楼主:
你们就不信,我都说了不是减低效率所得时间。而是正常使用情况下。对了是M22*2深为30的牙。是普通对外加工非高付价值产品。一班的加工费约700元的产值。另加说明:一粒刀片价格大概是一千元左右。

网友(点评):
啥 刀片啊 1000来块 一片

网友:
上传刀具品牌和型号

网友(点评):
我要是知道什么刀片,我还在这里问

网友:
关键是牙的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只要不崩刃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网友:
恭喜楼主 注册整四年!
     除去安装零件和拆卸零件,还有其他加工时间,实际加工时间能有30小时就不错了。  就这样也不错了。
  一般是按加工长度算的,请楼主计算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道理,但我还是觉得很不可不思议

网友(点评):
楼主 不妨把工件数量 和工件的图片统计下,加工长度是多少? 说实话,外圆加工时间超过40 小时的还真的有过。

网友:
一千。。。玩不起

网友:
楼主别纠结了,对比一下也不费什么事

网友(点评):
说实话,我很想搞清楚

网友:
我们用的刀片才40一个,1K多,晕那是两盒半!那这个刀也不怎么样

网友(2013-08-14):
品牌、型号、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