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心泵压力开关的设置

楼主(2013-06-12):
有个3米高水箱,
底部离心泵,
离心泵启动要求是
1,满足水箱的2成液位,
2,离心泵出水管有个压力控制开关,
设置为1.5Bar到3Bar,而且还有个蓄能器。

现在问题是水位到了,
但是水泵不运转,
出水管压力压力表也没动,

谁能解释这个原理?

网友:
搞不明白你想干嘛?如果你要水到了那个位置泵就运转的话,你应该在那个位置安装一个液位探针,如果你要用压力控制开关控制泵的启停则1bar需要十米水柱。如果一切正常,泵没动肯定没通电,没通电,说明没有收到信号。

楼主:
设备有液位传感器,就类似你说的探针。
有这个信号,
它设备PLC程序应该是到达这个水位后,
但是还需要压力传感器在1.5到3Bar之间,泵才启动
室内压力在1Bar,
我在想这个出水口压力怎么也到不了1.5Bar
出水口怎么可能在1.5Bar

网友:
密封水箱吧?检查蓄能器,压力控制器及管道。

楼主:
不是密闭水箱,
老外就回我启动两个条件:
1,到启动液位(到了,我看到信号了)
2,泵出口压力开关在1.5到3
泵不动,
我觉得这是悖论。。。、
除非1满足之后再参考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