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客运列车轴承温度的问题,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3-06-12):
假期去烟台找哥们儿玩,去的时候坐的火车,由于没有坐票所以站着去的,站在配电箱那里看到轴温显示表,四根轴八个轴承位,一号轴和三号轴的轴承温度44度左右,二号四号轴的四个轴承55度左右。请问这是为何?学生不解

网友:
机械配合间隙,磨损大小,润滑程度。这些都有关系。

网友A:
位置不同,所以冷却条件不同,因而温度会存在差异。
一、三号应该是位于轮组的前排,而二、四号则在后排,冷却条件由此不一致,前排冷却条件要好一些。
我猜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不同,所以冷却条件不同,因而温度会存在差异。
一、三号应该是位于轮组的前排,而二、四号则在后排,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