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新购置一台自动送料平头,配的刀具不给力,打算自己做一个

楼主(2013-06-12):
厂里新购置一台自动送料平头,样子参看图片

平头机

平头机

配的刀具不给力,打算自己做一个。大致设计如下,各位坛友给些意见

效果图

效果图

刀尖部分

刀尖部分

具体思路,是一个钻头,配两个可转位铣刀粒。

网友A:
你是加工棒料还是管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加工棒料还是管材啊?

加工棒料,本来这机型是倒角的

网友B:
不错,就是排屑貌似没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排屑貌似没怎么考虑。

没办法,安装的太紧凑了。还好平头余量不多,且自带高压气枪

网友C:
看图你好像用的是三角刀片,用三角刀片你考虑到怎么加工刀位槽没?如果用精雕机是可以,不过定位面做出来接触面积是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狙击手说的排屑,你说余量不大,但需要考虑下料毛坯的长短会导致余量不均匀。余量一大铁屑排不出来,这刀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你好像用的是三角刀片,用三角刀片你考虑到怎么加工刀位槽没?如果用精雕机是可以,不过定位面做出来接 ...

大哥有类似经验给点建议啊,一旦做出来不能用就溴大了
刀槽用加工中心做的,定位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刀体空隙是2.5左右,平头量0.5-0.7之间。
用手磨刀做实验出来的都是碎屑,排屑考虑不够周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哥有类似经验给点建议啊,一旦做出来不能用就溴大了
刀槽用加工中心做的,定位现在看来没什么问题,刀 ...

最后方案

最后方案

最后方案

添加一把倒角刀

网友:
看这个样子是用5轴加工的吗?

楼主:
精雕机做的,穿孔用线切割,斜着放

网友:
请问楼主  看见四周有孔 那是做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