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的抽牙孔1.2mm板材能抽到高度3.0mm吗?

楼主(2013-06-13):
我们要做一种抽牙孔,1.2mm镀锌板材,3.2的内径,高度要求3.0,这样要求能做到吗?求大神帮忙~

网友:
M3的螺距是P=0.5,一般抽牙孔的高度H=3P=1.5, 所以没有必要抽这么高。

你要是硬要求3.0的高度,攻牙后孔壁最薄处就只有约0.15mm了。

我这是纸上谈兵,你可以找本钣金手册自己验算一下,或做实验验证一下,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您木有用板材拉深的思维看带楼主的情况,用拉深则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筒壁厚度可能非原材厚度。

网友A:
高度要求3.0 --- 按含板厚计算时
翻孔公式:
h=1/2(Kdp-d1)      ---A  计算后得 d1 = 0.24   ~~~ 直接刺破,孔端不能保证平整
h/dp=K(1-(d1/dp)) ---B  计算后得 d1 = 1.10   ~~~ 先冲孔再翻孔,孔端比较平整

拉深一次后再翻孔,可以满足楼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要求3.0 --- 按含板厚计算时
翻孔公式:
h=1/2(Kdp-d1)      ---A  计算后得 d1 = 0.24   ~~~ 直接刺 ...

1.1的预冲孔打在1.2的板子上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是模具制作的问题,俺可以在1.2的板子冲0.60的孔木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抽孔后还要攻丝,可能筒厚不够,所以你要算算。

楼主:
我们这边做的量很大,这样小于板厚度的冲孔模具很容易断掉,有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