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转速不足。是离合器的问题么?

楼主(2013-06-13):
广大社友大家节日快乐。言归正传。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情况如下:
这种情况下。用手转电机风扇。输入88转,辊子输出1转。实际应该输入90.5转。电机和减速机单独测量没有问题。现在我怀疑是离合器的问题。请广大社友指点一下。如果不是离合器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附离合器图一张

补充内容 (2013-6-14 16:07):
-----------------------------
感谢各位大哥大姐们的热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离合器的事。换个离合器就好了。

网友A:
刚性传动不可能损失转数的,比如齿轮,损失转数就可能断齿了。
如果是摩擦的就难说,很可能如楼主分析的。

网友:
超越离合器有额定扭矩的限制,木有型号不能判定是否有滑移情况,
传动轴和超越离合器联接是否有打滑现象?

网友(点评):
没有打滑,都是刚性连接。离合器的型号是CK-A40110 单向楔形块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传动不可能损失转数的,比如齿轮,损失转数就可能断齿了。
如果是摩擦的就难说,很可能如楼主分析的。

不是摩擦的。是键连接的。谢谢~~

网友(点评):
...你的超越离合器是键链接?头一次听说阿。有机会SHOW个设计图.

网友(点评):
另外,试试电流加载,慢速测量。你这平均每转丢失9度多的情况,我总感觉跟你手拨拉有关系。

网友(点评):
电流加载。是给电机通电么?我用手转电机风扇为什么有的速比是正确的?我都用手输入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点评):
电机有效率的差异,实际和铭牌上会略有不同。减速机是刚性传动,输出和输入比是固定。手动转电机时是刚性传动,通电后电机有效率损失问题。 现在就只能想到这些因素。

网友(点评):
最底下那哥们说的是超越离合器内外体之间。一般超越型的都是摩擦式的吧?楔块不就是摩擦用的么。

网友(点评):
哦,是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暂时只能更换个离合器 试试了。

网友:
先把电机、减速机拆下来,看减速机输出是多少,这是唯一可以怀疑的地方

网友(点评):
减速机单独测试,是正常的。速比是90.53。然后电机和减速机相连。测试速比依然是90.53.现在就怀疑是这个离合器的问题了。

网友:
那是不是转速不够快,楔块没有正常联接,所以丢转?通电试试吧。

网友(点评):
以前通电的时候,电机都设定好之后,这个速比也不是正确的,电机要调频之后才能跟其余的转速一样。

网友(点评):
以前通电的时候,电机都设定好之后,这个速比也不是正确的,电机要调频之后才能跟其余的转速一样。

网友:
你的超越离合器是键链接?头一次听说阿。有机会SHOW个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