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壁有几个孔的封闭型腔体,里面的沙可以从孔中掏出来吗

楼主(2013-06-13):
外壁有几个孔的封闭型腔体,里面的沙可以从孔中掏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大概需要直径多大的孔可以将沙子掏出来

网友A:
上图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说吧

您好,就比如说这个零件图吧
中间密封的部分可以铸造出来吗

网友(点评):
如果强度没有问题,个人觉得中间的大孔可以从左贯通到右边,铸造时可以定位型芯,也可以掏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就比如说这个零件图吧
中间密封的部分可以铸造出来吗

型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芯

您好,我还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图用什么方法铸造可以铸造出来啊,材料时铸铁或球墨铸铁,据我所知,这俩种材料的临界铸造厚度最后为60mm,而这个铸件的最小厚度就为1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还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图用什么方法铸造可以铸造出来啊,材料时铸铁或球墨铸铁,据我所知,这俩种 ...

本人对铸造没有研究,但是想明白,你要求的壁厚要100MM,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还是别的,我做这么多铸件还真是没有以这么大的壁厚为结构强度的前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对铸造没有研究,但是想明白,你要求的壁厚要100MM,是因为结构的原因还是别的,我做这么多铸件还真是 ...

您好,因为我要做的是悬臂结构,因为要使悬臂端的挠度较小,则在固定端截面的惯性矩必须大一些,但是只有壁厚为100mm时,才能满足条件

网友:
你这算是大型铸件吧,5吨多,,,如果没算错的话,那么大的球铁有难度,纯净铁水,球化效果要好,孕育要随包,低温浇注,,,,

网友B:
要挠度,这是方滑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挠度,这是方滑枕?

您厉害啊 ,一看就知道是方滑枕啊,您很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