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板下面喷塑喷不到怎么处理

楼主(2013-06-13):
各位帮我看看,这折边下面喷不到,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浸入油漆 ,哈哈

网友(点评):
神级方案

网友:
试试静电喷涂

网友:
粉应该可以喷进去,估计会不均匀。

网友(2013-08-06):
喷塑是用静电原理吸在上面的,用静电喷塑机(就是像吹风机的东西)喷到你想要喷的地方,然后在去烤

网友:
空间太小,喷头伸不进去,只能透一点进去

网友:
先喷漆再点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