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在装配体重导入装配体(已解决)

楼主(2013-06-13):
sw2012在装配体重导入装配体后,所导入的子装配体就固定了,没法运动!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有网友说,右键单击子装配体,选择灵活就可以,但是sw2012版本的不支持这个呀!!!无论如何都运动不了,就像焊死了一样!求解

网友:
1.你可以看下隐藏的树项目,或者自定义选项里,把你需要的勾出来;
2.在零部件属性里头,灵活有时候也叫柔性。

个人认为,是显示上的问题,请参照第一条进行设置。

网友:
在子装配体上单击右键,选择零部件属性,然后在“求解为”栏目里将“刚性”改为“柔性”,就可以移动子装配体

网友(点评):
貌似lz的问题在于不显示。

网友A:
找错地方了。
如图。

左键点子装配体,选择零件属性,选择柔性。

网友(点评):
记得大侠是在国外的吧。。。sw也用中文界面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没什么关系吧。用习惯了而已。单位的是英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错地方了。
如图。

大侠,小弟问一句,不是只要右击它,然后把固定改为浮动就好了么

网友(点评):
固定和浮动只是对当前装配有效。对于子装配体内的配合关系,不能这么用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的提醒,我说以前怎么弄的,为了动起来 居然把建好的装配体 再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