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控车45号刚怎么样才能光洁度好

楼主(2013-06-13):
加工外圆或平面就很好,但是车内孔不论用多少转速都一个样,毛毛糙糙的,达不到要求。用的是数控刀片US735!
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请确认用的是不是精加工刀片。

网友:
如果刀杆细建议转速稍低一点,走刀稍慢一点,最后一刀小吃刀量走两遍应该会好的多

网友:
US735不是加工不锈钢的吗?干钢件不合适吧。

网友:
45钢未经过热处理(调质),车削加工内孔要想达到高的光洁度本来就很难,特别是小孔

网友:
对建议用CBN刀片,

网友:
用陶瓷材质的刀片应该会好点

网友A:
陶瓷和CBN不适合加工普通钢件。金属陶瓷可以,但是线速度要比较高才行,不然也没效果。要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呢?3.2?1.6?0.8?

网友(点评):
崇拜的偶像!

网友:
隐身不要紧,经验发扬妙!
创新是浮云,知旧是积木!
有事不提问,自己窝着想!
提问不全面,没人帮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陶瓷和CBN不适合加工普通钢件。金属陶瓷可以,但是线速度要比较高才行,不然也没效果。要达到多少的粗糙度呢 ...

材料35CrMo锻钢.调质硬度HB230度左右.半精加工.光洁度要求不高.刀片型号WNMG.请问那种刀片适用!
目前使用的是住友WNMG080408-UX-AC700G

网友:
调质比较给力。

网友:
US735是三菱刀具车削不锈钢专用的,当然会粗糙。确认三点:1.45#钢是不是调质过的,如果没有,建议用合金涂层的机夹刀片;2,内孔的大小,加工余量和主轴转速是多少?3,PCD刀片明显不合适,如果是热处理过的建议用金属陶瓷刀片,如三菱的NX2525或者东芝的NS530等。我是做数控刀具经销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用陶瓷刀片,精车余量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