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最大加工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3-06-13):
水刀的最大加工厚度是多少?300mm可以加工吗?

可以根据需要加工形状吗?加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忘记写金属了,调质钢,结构钢等

网友A:
你的材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材料是?

忘记写材料了,调质钢,结构钢之类

网友:
我们加工最厚的60MM

网友B:
切到300毫米, 没有问题。 只是切割速度慢 5毫米/分钟,
切割出来的尺寸, 工件上尺寸是 +/-0.08毫米, 下尺寸是 +2-3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到300毫米, 没有问题。 只是切割速度慢 5毫米/分钟,
切割出来的尺寸, 工件上尺寸是 +/-0.08毫米, 下 ...

请教大侠,上尺寸和下尺寸分别指的是什么啊?公差差这么多

网友(点评):
可能水射流发散了。

网友(点评):
多谢2096大侠指点

网友:
楼主问的是特定的设备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B:
如图显示。
水切割 主要是依靠 水射流 带动 磨料(石榴砂)喷射到材料上, 对工件进行磨削。
所有用水切割的工件, 都会有一定的斜度, 只是在 3毫米的厚度下比较难发现, 工件的厚度越大,切割面的斜度越大,
所以切割出来的工件有 上尺寸 和 下尺寸 的分别。
一般减少斜度的方法有2种:
1. 放慢切割速度, 但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去掉斜度。 (我切割 40毫米 304不锈钢, 下尺寸 是 大了 0.25毫米)
2. 是用 摇摆刀头, 可以控制斜度在0.1度内。 不过 只适合在厚度100毫米的材料, 厚度大于100毫米, 控制的斜度比较困难。

楼主:
铝合金材料可以加工到150mm以内

网友:
铝合金 150毫米厚度没有问题, 铝比不锈钢软, 比较容易加工

网友(2013-07-13):
国产设备也就是切到50mm,转角尺寸跑的厉害。上面很齐,下面没法看。

网友:
水刀切割,学习了

网友:
国产设备320MPa的压力也就是切个30mm左右再厚的话工件按下面的的切口就没法看了,偏差太大。厂家吹嘘的能切50mm的钢板只是能切断,速度太慢,切口质量也不行没有价值。

网友C:
请教一下,用水刀切割2MM厚的6063T5的铝板,在上面切3个直径90mm的圆孔,需要用多少时间

网友D(2014-12-12):
能保证表面的粗糙度吗?30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用水刀切割2MM厚的6063T5的铝板,在上面切3个直径90mm的圆孔,需要用多少时间

大约 40秒, 可以加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保证表面的粗糙度吗?300MM

300毫米 的材料, 切割后可以保证 表面光洁度,
怎么保证? 你切的快, 就保证表面光洁度 差, 调慢了 切割速度, 就保证 表面光洁度 好, 但是, 最好也只到 磨沙 的效果, 做不到 切割面 反光的效果 (表面光洁度一般不会好过 Ra1.6-用特别的沙切割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毫米 的材料, 切割后可以保证 表面光洁度,
怎么保证? 你切的快, 就保证表面光洁度 差, 调慢了  ...

能到6.3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图显示。
水切割 主要是依靠 水射流 带动 磨料(石榴砂)喷射到材料上, 对工件进行磨削。
所有用水切 ...

你好!这个结论是根据OMAX软件文献还是经验值得到的这个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结论是根据OMAX软件文献还是经验值得到的这个结论?

是实际切割出来的数据

网友(2015-01-13):
切割多大的厚度,要取决于每家水刀的Z轴行程,Z轴的行程大切的就厚,但材料越厚切割就越慢,上下表面的斜边也越明显。如果刀头具有动态补偿功能,可大大减小斜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