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直径大模数齿轮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6-13):
想知道大直径齿轮,当然也是大模数的齿轮,直径2-3米的,模数尽可能大,都有什么方式进行加工?

网友:
滚齿  挿齿

网友A:
单刀分度铣,这是常用的,

滚齿,

插齿,

摆刀仿形铣,

数控错刀铣,主要针对特大模数的齿轮,刀具简单,但需要编程,不常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刀分度铣,这是常用的,

滚齿,

请问998大侠,特大模数是指能达到多少?查模数表看见第一,二系列分别为50和45.

网友(点评):
世界上没有严格意义的划分,你就考虑你用多大的就可以了,国内现在可以造很大的齿轮,比如船舶,港口,水坝,等等用途的,设备也基本齐全,只是精度不能与国外的比

楼主:
一般这样大规格大模数的齿轮是做成整体的多还是分体的多(齿圈形式的多)?

网友(点评):
3米以下的,整体没问题,再大了,可以做成组合的,特殊需要的,5米也有整体的,用特殊的碾摆机做坯子,再加工,成本比较高,但寿命长,变形少,

网友:
滚齿  插齿  都行吧

网友:
原来公司的齿圈,7-8米,两个半圆的拼一起。用单柱铣加工的,粗开齿也用过盘状铣刀。

网友:
弄不清,搞不懂

网友:
十几米的都见过,但是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