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键槽加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6-13):
  我们现在加工一款不锈钢零件,材质为304,用四轴加工!!每个零件要做4个键槽!尺寸为13.2(0~+0.2),深度为10!
现在刀具总是断,求高人指点!或帮忙看看用什么刀具比较好,跪谢!!

网友:
你用四刃的在干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刀啊?

网友:
不知你为斜进刀还是啥,保守点做就预孔打个9-10的,然后10的二人铣刀插到9.9,随后用8的铣刀做,一把开粗 一把精加工,只要注意8的开粗那把,做短时间实在钝了就换刀,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4刃的和2刃的都用过了!我是先用13的钻头钻孔,再用12的铣刀开粗,最后再13.2光刀!就是键槽很容易“喇叭口“!开粗时还很容易断刀!
试了几种刀,效果都不好!还望楼上大哥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你用12的铣刀洗13的槽是洗出来尺寸不稳定准确面也不好,用8的

网友:
合适的刀具,合适的走刀路线,合适的参数。

网友:
是达样,我们也做了批铣二件就磨刀。

网友:
那把刀容易断?如果是13.2的话,你能不能用12的走轨迹,改变切削用量呢?

网友:
看楼主的做法感觉选刀用刀不太合适,应该用螺旋走刀方式加工,当然这样没法直接在面板编程,用电脑编螺旋刀路,用8mm的硬质合金刀,粗精分开。在加工中心上用刀要跳出普铣的思路。

网友:
刀具,切削参数,冷却

网友:
这个问题好,建议打3个孔,你懂的,然后螺旋下刀!转速进给不要太快

网友:
楼上已有很多大侠给出了正确办法。

呵呵,别小看一个简单的键槽,里面不少道道呢。

提示楼主几点:

1、钻预孔。2、粗加工铣开。3、精铣成型。4、铣槽口倒角。

13.2的键槽用8~10的键槽铣刀基本是可以的,要注意精加工走刀方向(区别顺逆铣),再,精加工量并不是越小越好。呵呵。

网友:
如果是批量的话,这么大键槽的工艺孔一定要的。
两刃刀是肯定的,刃一定要够短,比深度略长一些即可,主要就是要壮防止弹刀.
如果先工艺孔,这种短壮的两刃刀直踩即可,F取150的样子。
建议大切深,这种活一般损刀尖,切深越小,同样的铣削量刀尖磨损越大。
慢转速,不锈钢易加工硬化,慢进给配合转速。
水冷充分,不锈钢导热性很差,切下来的铁屑比一般钢材都烫。
说实在的,用四轴加工这活有点浪费,用铣床加工分度盘就行。

网友:
加工不锈钢都有专用铣刀的,大螺旋角,低转速,慢进给 。你用10个钻头钻孔就行,12的铣刀开粗。

网友:
    路过,感觉还没答案

网友:
一、刀具最好有涂层,而且油冷。
二、BT40的机床,尽量不用BT30。
三、转速不能太高。
四、上面各位提的用对的刀:不管几刃,必须有过中心刃。确保粗精分开,确保每刃切削量不太大也不能太小。不建议螺旋下。推进预孔或斜线。
五、按经验应该8个的刀连续切削时间寿命应该可以超过3~4小时。

网友:
要加切削液

网友:
最好用合金刀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我们试了多种刀具,目前感觉白钢刀是性价比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