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定义属性块的问题

楼主(2013-06-13):
AutoCAD2004如何定义粗糙度的属性块呢?很长时间不用给忘了,求大侠帮忙。

网友:
先1:1画一个粗糙度符号,然后点击绘图---块---块属性定义,打开块属性定义对话框,输入粗糙度名称、代号、默认值,屏幕上选择放置位置,然后修改字体、字体高度、宽度比。最后wblock创建外部块,选插入点,对象,确定保存之后就是你需要的了。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