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怎样选轴承

楼主(2013-06-13):
最近,要做一个长度5米,直径150,螺距150的绞龙用uc轴承还是深沟球轴承,我觉得uc方便,但加黄油不好用,深沟球轴承轴承室能存油,是不是深沟球轴承寿命长呢,设备转速300转,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用ucf、ucp等带座球轴承吧。安装方便。带座轴承都有加油口的。

楼主:
很多uc轴承精度不够,轴承盒内壳与轴承外壳有间隙,油进不了轴承

网友:
UC还可以调一下同轴,

网友:
用带座轴承吧,买好的啊,你买假的便宜的,当然不好使。

网友:
都不行,用UC轴承承受不了这样的负载,尤其在输送物料的时候损坏率很高。深沟球轴承的话送料时驱动端受力会比较大,建议在驱动端安装推力轴承,而非驱动端就用调心轴承,不用调心轴承也行,不过不能安装定位环,需要给整个主轴一个串位量

网友(2013-07-19):
绞龙送料肯定有轴向力,一端用深沟球与推力球组合,一端用调心球轴承或UC,只使用深沟球或UC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把这么多内容搬给大学分享,辛苦了.

网友:
铰刀 30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