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平稳顶起工件

楼主(2013-06-13):
自动分拣机中,需要把不合格的工件用气缸顶起,但是总是把工件面顶倾斜,确顶不出卡槽,有什么好的方案能把不合格工件顶出吗?

网友:
弄个图片上来,
是怎么顶的?
怎么倾的?
卡槽啥样?
顶多高?
工件长啥样?

问题描述,1 2 3 4 5

网友:
我把你的标题理解为:如何控制气缸的速度的稳定性了,但是你表达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吧,是你的气缸无法把工件准确地顶起来,这个是工件的姿态平衡问题吧,你可能加一个缓冲器会好一点。

网友:
这也叫问题?

网友:
两个气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