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端面凹圆弧如何加工

楼主(2013-06-13):
如图左端的端面凹圆弧如何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如何编程?有没有人用CAXA数控车做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死做,找点法,把图在CAD MASTER UG等软件里画好,隔个10丝划根线,和曲线交点坐标,再一个个点连起来,其实软件编程或宏程序10秒钟的事情而已

网友(点评):
你这种办法可以搞出来,但是会搞死人的。哈哈

网友:
LZ看一下数控车的编程书吧!

网友:
要不G02要不G03这不现成的吗,还要出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
用VBMT160404的刀片,用G73加工。

网友(2014-03-24):
球头端面割刀

网友:
用成型刀,宇龙数控仿真和caxa数控车都可以做,看个人喜好和习惯。

网友:
有点难度哟,,,用合金刀的话,一定要在中心,还要注意切削量和刀尖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