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链轮

楼主(2013-06-13):
如果我有2跟轴一根是直径50一根是直径80.链轮的节距是12.7,那这2条轴分别要装多少齿的链轮才能够1:1的传动?

求大神...求解释...求公式....

网友:
要满足1:1的必须两个轮一样,与轴径无关。

网友:
差不多装≥30齿的链轮就可以了。30齿的节圆是121.50

网友:
两个链轮的齿数一样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大侠正解,齿数比就是传动比。。。

网友:
楼主怎么不查一下机械设计教材呢

网友(2013-07-18):
轮子外径一样大,齿一样转速就会1比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