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材的送料装置

楼主(2013-06-13):
小弟刚接触机械数控这部分的知识,望哪位兄台能否提供下有关类似 管材的送料机构图 与 管材夹具结构图。谢谢。

网友:
教你个法子,百度视频里找找。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是实心料常用夹持方式,管材分厚壁和薄壁:厚壁多采用水平V夹;薄壁则采用R夹。

网友(点评):
朋友能否提供下您所说的R夹,是否能通用方的、圆的空心管夹具呢(技术要求:不易伤害管材表面层)?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是实心料常用夹持方式,管材分厚壁和薄壁:厚壁多采用水平V夹;薄壁则采用R夹。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谢谢朋友的热心帮,另外能否提供下通用方的、圆的空心管夹具呢(技术要求:不易伤害管材表面层)?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是实心料常用夹持方式,管材分厚壁和薄壁:厚壁多采用水平V夹;薄壁则采用R夹。

RJ夹的优点是保护薄壁管的表面质量圆度,缺点是通常每次只能夹持一根。具体做法就是把钳口做成半圆状,即管子的R,具体解释不是特别清楚,加我QQ177150691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热心帮,另外能否提供下通用方的、圆的空心管夹具呢(技术要求:不易伤害管材表面层)?
希望能得 ...

可以参考三爪卡盘的方式,
既然管材表面层要求比较高,又要达到夹紧效果,
基于这点,你的夹具可以让其夹持的接触面积增大一些,
这样,在同样的夹持力时,管材表面的压强就小很多,从而起到保护管材的作用。
楼上说的R夹,也就是这个原理,
因为配同样的R,其夹持面积差不多一圈,
而V型夹,是三个切边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