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的对称度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3-06-13):
刚大学毕业,进厂才几个月。

今天在论坛看到一个键的对称度的计算,他说大学课本里都有。我翻过我的,好像没有,都是强度计算。
有谁能给我点这方面的资料吗?

还有强度计算的时候,普通平键,如果是用双键,则工作长度L=1.5单键工作长度。
这个1.5怎么来的,A型,B型或者C型取的一样吗?

谢谢。

网友:
根据是实际上的加工误差使得两个键的受力不平衡,依据一般经验的估值来的,是一种经验数据

网友(点评):
又是经验,为什么不深入点。

网友(点评):
要真正弄透确实需要根据偏差进行计算,不过这些机械零件设计手册上给的“经验”数据不是一点多,而是很多很多!要弄透只有真的遇到问题才会去琢磨,一般来说,只要懂,关键的时候能分析能解决问题就OK!

网友A:
我希望楼主你明白两个问题。
1。键的强度校核是应对理想状态的纯计算。他所关心的只是你的剪切面积和表面挤压强度。
2。对称度是属于形位公差范畴,目的是为了更加精确得得到理想状态。(虽然永远做不到理想,只能接近)。
你打开一个正规的键槽图(对不起,你没看错,键槽图,因为键都是标准键),三个面都有公差,目的就是为了控制键的位置使其尽量获得理论计算面积。对称度是一样的道理。对称度的每一个偏差,都会导致你键左右两侧接触面积的不均衡,而实际中计算的时候,我们只能取面积最小的部分计算挤压,特别是对于双转向的轴。所以,最终确定你对称度的是你允许你的积压面积偏差。你允许有3%的偏差,那就能依靠轴径等几何关系计算出对称偏差。当然,你可以查手册,那里面的数值也不叫经验值,而是总结值,说白了就是数理统计后的统计均值。

网友(点评):
你也不用翻书,因为我说的这些书里未必给你讲。中国有句古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其中一层含义就是,写书的人未必会告诉你相关联系,如果你只跟他走,你基本上很难彻底搞明白。

网友(点评):
大神,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网友(点评):
刚下班回来

网友(点评):
外面好多人都布给你讲的 谢谢大侠啊

网友(点评):
传道授业解惑,师也

网友:
如果楼主仔细看了那个帖子的话,应该知道有一位大侠已经把国标号发上来了,还附了推导公式。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哪个帖子,为啥我看的时候只有一页,而且啥都没说

楼主:
谢谢,懂了一些,后面的我会多学的

网友: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有计算方法。

ie1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楼主你明白两个问题。
1。键的强度校核是应对理想状态的纯计算。他所关心的只是你的剪切面积和表面挤 ...

串个门儿,谢谢你气缸计算那个帖子里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