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有一标注不明,请教

楼主(2013-06-14):
下图中标注后面带有   *)  不知为何意    还望 给位给指条明路…………   在此谢过了啊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是书上的还是公司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B:
着重符号吧,我们公司里这样弄的

网友:
应该是公司内部规定的尺寸分类标识吧

网友:
应该是公司内部的分类标示。以前呆过的一家公司,尺寸后加A或B,用以区分主要尺寸,次要尺寸

网友:
看一下说明或者备注,有可能有解释;
也可以问一下画图的人!

网友(点评):
要是能找到画图的人呢就好咯

网友:
我们是用以提示重点保证尺寸。这和一个公司的规定有关,问一下相关人士

网友:
是*号,有可能是打印时字体显示问题。
也有可能表示矩形环高度。

网友(点评):
不是打印问题 这个可以确定

网友:
重要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是书上的还是公司的

是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重符号吧,我们公司里这样弄的

也就是说和前面的尺寸没多大关系是吧

网友:
这个是重要度。应该在技术要求中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