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位置度及精度之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3-06-14):
只照了这一张图,另一张模糊不清,但两个销孔的位置度与精度与这个一致

1.图中两个零件配合使用,因考虑到后期的互换性问题,销孔在单个零件制作中完成,不能采用配打。
2.制作销孔的整个过程。因为铣床没有光栅尺,我们这里采用数控卧式铣床打点位,然后摇臂钻床铰出。采用铰刀规格为6D4。

根据图纸给的精度要求一般能用。问题是销孔的位置度与精度依据什么得出的?

网友A:
一看24±0.02就是随意标注的,24JS8(±0.016),24JS9(±0.026),孔距公差大于孔径公差。

网友B:
呵呵,看楼主这图,有几点问题需要探讨:

1、看图片中的孔貌似没有位置度要求(位置度一般说来在机械制图中是有明确定义的,是形位公差的一种)。

2、谈到位置度的话首先要有基准,一般说来,六个平面的加工精度要有一定要求,然后才能谈到孔的位置度。

3、单看楼主给出的图片好像只有销孔的直径公差2丝和中心距要求2丝,这对满足两个零件的装配应该是不够的,实际装配中会不时的遇到无法顺利装配的情况的。

4、另外这里还牵扯到与销孔装配的销钉的长度问题,如果较长的话,还应该考虑销孔与端面的垂直度,这也会影响装配。

呵呵,所以除非装配精度要求不高,这图纸还可以勉强应付使用,如果装配精度要求较高,又是运动部件的话,这图纸会给楼主带来很多麻烦。具体的说就是:所加工的零件合格,但装配时会不得不分组装配。甚至有无法装配的。呵呵。

网友C:
楼主,打销子孔的目的不是就为了两销子孔而打的,打销子是为了其它的装配点而搞的,
所以简单来说销子孔是为人民服务的,它的位置尺寸也是要跟被服务人民相关的,
所以你图纸的销子孔估计是为了中间螺纹孔,那么基准先搞定,至于中心距你想紧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销子孔的目的不是就为了两销子孔而打的,打销子是为了其它的装配点而搞的,
所以简单来说销子孔是 ...

首先首先感谢顾老师的回答,根据实际使用效果图中这个小块起到限位作用,因经常磨损故需要频繁更换它。螺纹孔起到紧固作用,销子起到限位防动作用。销子孔位置度以及精度为的是换块时可以无障碍。如果换做我画图该怎么取这个值呢?它的取值基于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楼主这图,有几点问题需要探讨:

1、看图片中的孔貌似没有位置度要求(位置度一般说来在机械制图 ...

感谢周老师回复,两个销空位的位置度,可以默认为是基于螺纹孔对称且在同一条轴线上吗?关键我看我们公司关于销孔位置度与精度的都是+-0.02,一直没有人提出问题。我昨天看图纸突然想到这是基于什么呢?问技术人员他们也没有说出个问什么。

网友:
我也是个机械菜鸟 求大家指点回答:
1.这2个销孔只有中心距给了0.02的公差 尔6的尺寸没给公差要求,说明这2个零件只要相对位置要求真确,至于他们和其他件的位置要求应该不高。其实我个人是以为它就一个引导块,传递精度用的,就一个块块 1个螺纹孔,为了螺纹去定位也太假了。
2.销孔给0.02位置关系 差不多呀,我们一般都给0.01的,只有大致控尺寸才给0.1,比如说6这个尺寸,有时候防止做的太不靠谱影响到,有时候会给个0.1。这销孔给了个0-0.015 我就不晓得了 销孔一般是H7/g6的配合,应该是0.012才对啊。还有销孔怎么没给粗糙度啊。垂直度就不用了,长度12...一般15以上才会考虑。

网友(点评):
好问题与好回答

网友:
根据图纸判断,孔径公差为+0.015,可以估计此零件是由销定位的配件。
由该图零件推断,与其配合的销中心距公差为:24+/-0.01,外径公差为D6  -0.03/-0.04(或更小)
这样,两个零件装配没问题。

两个零件的装配,销定位,肯定有主次之分。
1. 作为主零件,公差先定下来,不管精度多少,总有个公差,即主零件公差确定。
2. 作为配件,以主零件为基准,设定符合装配的公差。该公差既能装配,又能达到使用效果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首先感谢顾老师的回答,根据实际使用效果图中这个小块起到限位作用,因经常磨损故需要频繁更换它。螺 ...

哦,原来如此,那么两孔的中心距和你插的棒子,还有贴上来的块子中的两个孔的大小中心距有关。
另外如果只是为了不让旋转,那一个销子孔就ok了,而且更简单。
你公司把这两孔中心距定正负2丝,无非是省事,基本上按照你们加工方式,中心距容易超,但又可以达到,所以这个公差是根据加工方式决定的。

网友(2014-02-11):
引用 网友A:
一看24±0.02就是随意标注的,24JS8(±0.016),24JS9(±0.026),孔距公差大于孔径公差。

我想问下,大侠,在这里两个孔中心距公差+-0.02,孔精度0.015,这两个值应该相互满足什么关系才能保证两块板顺利装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楼主这图,有几点问题需要探讨:

1、看图片中的孔貌似没有位置度要求(位置度一般说来在机械制图 ...

我想问下,大侠,在这里两个孔中心距公差+-0.02,孔精度0.015,这两个值应该相互满足什么关系才能保证两块板顺利装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销子孔的目的不是就为了两销子孔而打的,打销子是为了其它的装配点而搞的,
所以简单来说销子孔是 ...

我想问下,大侠,在这里两个孔中心距公差+-0.02,孔精度0.015,这两个值应该相互满足什么关系才能保证两块板顺利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