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知识积累杂录

楼主(2013-06-14):
在论坛有一段时间了,知识积累了不少,记忆力下降,容易忘记。可是有些时候觉得翻找不方面,在这里给自己建个记事本。

热装

昨天同事说是红装,也是称谓的不同吧,概念一致 。我习惯叫热装,与之对应的还有冷装。

过盈热装配温度的确定t=【(最大过盈量+避免装配擦伤所需的最小间隙)/线膨胀系数/配合直径】+环境温度
其实我觉得这个公式还是有缺陷的,要考虑零件的制造误差和人为的测量误差,我觉得在公式前面加上个系数比较好,我个人的经验认为在理论上的温度2倍会比较合适

首先根据两个零件配合的实际尺寸的过盈量值,确定被加热件加热后的实际尺寸;
然后根据加热件的线性膨胀系数等参数,计算出实际需要的加热温度;
建议实际加热温度略高出计算值。

最大过盈量:轴的上偏差-孔的下偏差
避免装配擦伤所需的最小间隙:通常取公称直径配合H7/g6的最小间隙
线膨胀系数:零件材料的线膨胀系数,查有关手册可得
配合直径:——
环境温度:装配环境的温度
t——加热温度
注:考虑到零件搬动时的降温,加热温度稍高点;若加热温度太高,可考虑将被包容件冷却。

温度应该在200℃左右,太高了热处理过的材料会退火,把零件放进机油然后加热,差不多机油烧开温度就差不多。还应该考虑工件的回火温度,最大加热温度不能超过回火温度,

另外裝配應注意
若物件相當大的話
除了溫度要略高
另外物件搬動時的溫降也須考慮
可以的話
裝配時宜在壓床進行
萬一加熱溫度不足時
可藉壓床進行裝配
避免裝到一半卡住的窘境

如果温度过高,很容易产生轴与轴套之间的氧化皮,影响到质量问题。特别要注意,说是经验,但也要有个界限。
SKF公司的客户培训中提到,装配部位的温度+70℃为宜。轴承一般加热到80度左右就够了
高了对轴承就有影响了,跟退火一样
型传动的联轴器是怎样装配的吗?很多联轴器和轴配合间是没有键的 它的过盈量是很大的 在安装的时候会加热到400度以上 一般用样棒来检测孔的大小

JB/T 5000-2007中有详细的理论计算公式  再结合生产实际情况  应当可以灵活应用的

网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楼主:
冷热得当的话材质不会有变化。
通常情况下热装时,标准轴承的加热温度不能超过120℃,精密轴承加热温度不能超过65℃。
通常情况下冷装时,标准轴承的冷冻温度不能低于-55℃,精密轴承冷却温度不能低于-30℃。

另有一点,如果冷装轴承的话,要注意冷却后可能产生冷凝水问题。
还有就是配合,轴承箱体公差一定要注意。如椭圆度,如果圆度有问题可能会挤压轴承,使轴承产生变形。

一般情况下,轴承难装的部位是内圈孔,如果轴对轴承孔的过盈量偏大,一是可以将轴承加热至120度或低一些,二是将轴浸液态氮。如果过盈量大到使用其中之一方法都不能达到要求时,就采取冷、热并用。

对于黑色金属的线膨胀系数α可以取12x10-6/℃。

轴的热膨胀量计算:αx△TxL(其中α为线膨胀系数,△T为轴承内外圈的温差,L为轴承几何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轴的热膨胀量经验计算:每1000mm长-每温升1℃-热膨胀量为0.01mm

应该是滚动轴承吧。

需要根据轴承尺寸大小,过盈量,通过设计手册的线性膨胀系数查出安装温度。

在此要注意的是,加热不能用明火(温度过高且受热不均匀),不建议用加热板直接加热(受热不均匀);如果用油加热时,注意轴承不能直接置于油的底部,以免底部沉淀物污染轴承,且受热不均匀,油必须漫过轴承;建议购感应加热器。

需注意的是,轴承加热最高温度不超过120度(以免轴承钢材退火),实际操作时,可以加热至比查手册得出的温度高10度左右,以免安装时轴承过程中,轴承温度下降导致无法安装到位。

在安装到位后,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安装力,待轴承冷却至室温后再释放,以免轴承冷却时因收缩导致轴承与轴肩产生缝隙。

一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或者不够详细之处,大侠们继续补充。

今天刚用热装法装了几个6222的轴承,具体方法是先把60#机械油用电热炉加温到100-110度之间,断电,将轴承放入油中等待温度升上来,温度计是采用红外线测温的。待轴承内圈温度升到90-100度之间,立即将轴承装入轴上。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轴承里面的润滑脂大量的流出。听工程师说到时候采用普通的机油供给,我个人认为这样不合理,但是也不好说什么的。

润滑脂的融化程度,一般在80度左右

一般轴承里带的是防锈油不是润滑油,在加热时尽量使用与正常使用是同一牌号的润滑油
也有带密封的轴承会有润滑脂在密封里也是需要换成与实际使用相同的润滑油

我试过FAG的轴承 B7020C T.P4S.UL的 温度在55°C时 膨胀为单边0.03mm.

网友(点评):
与LZ商榷几点细节。1. “加热不能用明火”,是“不宜用明火”;2. “轴承加热最高温度不超过120度”,SRB可以更高,这取决于轴承回火温度;3. 6222轴承型号是否完整?6222一般是不会预填润滑脂的。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上面这些都是论坛直接摘取,所以没有推敲。1.加热确实用不宜明火更恰当2.SRB还是SKF的加热温度记得MS高出10度,也不知道记得是不是准确.3.6222这个型号确实不完整,不知道确切对应是哪个轴承,

楼主:
前段时间在由于工作需要在各处寻找关于齿轮装配时,加热温度的确定方法。找了很多地方都没发现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后来通过查找了很多本相关的书籍,总算找到了一个比较确定的计算方式,现在和大家分享下。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同时,如果计算方式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出来。谢谢!

   T=A+B/αD  +t

式中T ——加热温度                                °C
       A ——过盈量                                     mm
       B ——选取的装配间隙                       mm
       α ——材料的线性胀系数
       D ——装配基础直径                          mm
        t ——装配时的环境温度                    °C

还有个就是关于保温时间的确定问题,不知道下面的计算方式是否正确:

      T=ad

T——保温时间                 min
a——保温系数               通常去1.2~1.5
d——工件的有效壁厚      mm

网友:
很有用的

楼主:
这里感谢Pascal 指出帖子中存在的不妥之处。

网友(点评):
hitzek77大侠,你太客气了。要说感谢,首先感谢你高质量的帖子。另外,你这种总结的方法很好。

网友:
积累的很全,面啊

网友:
本着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的心态。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不错。

楼主:
希望大家也一起收集,并且说说自己每天的收获

楼主:
齿轮的厚度与模数的关系,6-12m,一般取10m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
这是个好习惯,从明天开始实践,一起进步!

网友:
装配方面的技术也是很讲究的,但是一般厂子用不到

网友:
读书必须做笔记,除非你是天才

网友:
处处留心皆学问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直齿轮最小加工齿数:

标准直齿轮的最小可设计齿数:17-18齿,原因根切、齿强度不足。可以正变位最小可设计齿数:5齿。
根据需要。

用切削法加工齿轮时,若刀具的齿顶线或齿顶圆与啮合线的交点超过被切齿轮的极限点,则刀具的齿顶会被切齿轮之齿根的渐开线齿廓切去了一部分,而产生根切现象。

根切的现象使轮齿的强度大大减低。

渐开线标准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为17个齿,其理论计算公式可以查阅机械原理。

而变位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根切;正变位可以的最小可设计齿数可能是5个齿,待考证。

变位齿轮不属于标准齿轮,标准齿轮不发生根切的最少齿数是
压力角20° 齿顶高系数 1  最少齿数 17
            20°          0.8                  14
            15°            1                    30
            15°          0.8                  24

应该是大于17,否则展成法加工时会发生根切现象
具体见机械原理

标准直齿圆柱轮的最小齿数等于17是因为标准直齿轮的压力角α=20°(Zvmin=2/(sinα)^2=2/sin20°/sin20°=17)
若非标直齿轮压力角取α=25°,则Zvmin=2/sin25°/sin25°=11
而斜齿轮的最小齿数Zmin=Zvmin*(cosβ)^3若β=20°,则Zmin=11*(cos20°)^3=9

网友(点评):
惭愧,齿轮只懂一点点,学习了。

楼主:
齿轮设计的最小齿数与加工方法有直接关系,展成法加工在压力角20度,低于17齿的情况下发生根切现象。用线割方法或者插齿加工,会不会还存在这个问题?改用短齿也可以避免根切。不知道啮合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慨叹一下实在是人穷志短啊,新换的单位没有多久,不到2个月,刚才知道了转正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还没想好,是不是坚持下去,每天通勤早晚要各70分钟,周六还不休息。

网友(点评):
呵呵,想想自己以前也是脸皮太薄了,自己跳槽也工资也不知道具体多少,不管怎样还是看以后的发展和有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网友(点评):
不是脸皮薄,其实感觉许多时候就是人家故意不说的,即便你问也是未必告诉你。前景不好说。

网友:
之前在做一个不锈钢主轴的工艺涉及到了,热套这个概念,但是当时觉得热套的强度可能达不到(热套上去部件需要承受较大的周向力),而且车间加工键槽的对称度只有0.03左右,最后还是选择了焊接后加工的方法,后道工序各种麻烦。想想用热套的话会不会好点,也不没有这个实验条件了。

网友:
请问:加热后零件的测量是如何进行的?

网友:
另有一点,如果冷装轴承的话,要注意冷却后可能产生冷凝水问题。
 还有就是配合,轴承箱体公差一定要注意。如椭圆度,如果圆度有问题可能会挤压轴承,使轴承产生变形。

楼主:
标准模数齿轮及计算公式 什么叫齿轮模数?

模数是指相邻两轮齿同侧齿廓间的齿距t与圆周率π的比值(m=t/π), 以毫米为单位。

国际规定,

齿轮分度圆上的齿距P与圆周率派的比值定义为模数, 用m表示, 单位是mm, 即m=p/派。

模数是模数制轮齿的一个最基本参数。 模数越大,

轮齿越高也越厚, 如果齿轮的齿数一定, 则轮的径向尺寸也越大。

模数系列标准是根据设计、制造和检验等要求制订的。 对於具有非直齿的齿轮,

模数有法向模数mn、端面模数ms与轴向模数mx的区别,

它们都是以各自的齿距(法向齿距、端面齿距与轴向齿距)与圆周率的比值, 也都以毫米为单位。 对於锥齿轮,

模数有大端模数me、平均模数mm和小端模数m1之分。 对於刀具,

则有相应的刀具模数mo等。 标准模数的应用很广。

在公制的齿轮传动、蜗杆传动、同步齿形带传动和棘轮、齿轮联轴器、花键等零件中, 标准模数都是一项最基本的参数。

它对上述零件的设计、制造、维修等都起著基本参数的作用。

模数齿轮计算公式:

名称 代号 计算公式

模数 m m=p/π=d/z=da/(z+2) 齿距 p p=πm=πd/z 齿数 z z=d/m=πd/p 分度圆直径 d d=mz=da-2m 齿顶圆直径 da da=m(z+2)=d+2m=p(z+2)/π 齿根圆直径 df df=d-2.5m=m(z-2.5)=da-2h=da-4.5m 齿顶高 ha ha=m=p/π 齿根高 hf hf=1.25m 齿高 h h=2.25m 齿厚 s s=p/2=πm/2 中心距 a a=(z1+z2)m/2=(d1+d2)/2

跨测齿数 k k=z/9+0.5 公法线长度 w w=m[2.9521(k-0.5)+0.014z] Tags: 模数 齿轮

楼主:
对于标准直齿轮来说: (标准齿高)
齿轮的齿顶圆直径=(模数+2)*齿数

(短齿高)
齿轮的齿顶圆直径=(模数+1.6)*齿数

斜齿轮的话按照上面只能计算出来断面模数,需要法面模数的话就要测量螺旋角,然后用端面模数乘以螺旋角的余弦值
这样的话,你拿一个齿轮,量出来最大的外径之后再按照上面的式子反推就行了,得到模数之后再去查一下标准模数表,找最接近的值,这样就是那个齿轮的模数了。

那举个例子吧!如果,你要用直齿条推出50cm齿轮转动180 度齿轮要多大、多少牙才能实现呢?

*的专业解答:50cm就相当于齿轮的分度圆周长,这样的话你首先需要确定需要多大模数。然后用50/3.14/m就能够算出来你得齿轮有多少牙了。
需要注意,你的齿数要大于18。模数可以自己选,如果要传递动力,模数需要大于等于2,如果只是运动的话,可以小。

还有一点,*齿轮要提醒大家:齿轮模数为什么要用标准值?

其实,与齿轮加工刀具有关。齿轮模数、压力角的种类越多,所需的齿轮刀具种类就越多,对刀具生产、齿轮加工都不利。所以,标准规定了标准模数、压力角,在满足齿轮合理选择范围内,以减少齿轮刀具种类。如果齿轮的模数不是标准值,那么从理论上讲就有无数的模数,需要无数的刀具。显然,这是不合理的。所以齿轮模数应该是标准值。
当然,如果是大批量生产齿轮,如,汽车变速器齿轮,可以选取非标准模数、压力角,可以定做齿轮刀具。

楼主:
1轴类零件加工

一.概述。1.轴类零件的功用与结构特点。功用——支承传动件、传递扭矩或运动、承受载荷,一定的回转精度。结构——回转体零件,长度大于直径。光轴、阶梯轴、空心轴、异形轴(曲轴、凸轮轴、偏心轴和花键轴等)。刚性轴(L/d≤12)挠性轴(L/d>12)。圆柱面、圆锥面、端面、沟槽、圆弧、螺纹、键槽、花键、其他表面

2.轴类零件的技术要求——按功用和工作条件

直径精度——IT6~9级,可达IT5级。

几何形状精度(圆度、圆柱度等)——公差的1/2,1/4

相互位置精度(同轴度)——0.01~0.03mm,0.001~0.005mm

表面粗糙度——Ra0.2~0.8μm,Ra0.8~3.2μm

热处理(表面淬火、渗碳淬火等),动平衡,探伤,过渡圆角

抛丸、喷丸、钢丸、钢砂、切丸、铝丸等金属磨料的应用范围:
     清理:抛丸清理、喷丸清理、压铸件清理、铸件抛丸清理、锻件抛丸清理、锻件喷丸清理铸件清砂、钢板清理、钢材清理、钢板清理、H型钢清理、型钢清理、钢结构清理。
    除锈:抛丸除锈、喷丸除锈、铸件除锈、锻件除锈钢板除锈、锻件除氧化皮、钢材除锈、H型钢除锈、钢结构除锈、喷砂除锈、钢板除锈、喷砂房二次喷砂除锈、喷砂房二次喷砂清理。
    强化:抛丸强化、热处理件喷丸强化、齿轮喷丸强化。
    喷丸:型钢喷丸、型钢喷砂、船板抛丸、钢板喷丸、钢材喷丸。
    抛丸:钢板抛丸、钢材抛丸、型钢抛丸。
    打砂:打砂处理。
    前处理:涂装前处理、涂装预处理、表面预处理、船板预处理、型钢预处理、钢材预处理、钢板预处理、钢结构前处理。】

3.轴类零件的材料及毛坯

一般轴类——45钢,正火、调质、淬火

中等精度和转速较高——40Cr等合金结构钢,调质和表面淬火

高精度轴——轴承钢GCr15、弹簧钢65Mn,调质和表面淬火

高转速和重载荷——20CrMnTi、20Cr,38CrMoAl,渗碳淬火或氮化

结构复杂(曲轴)——HT400、QT600、QT450、QT400

一般轴——棒料

重要轴——锻件

大型、结构复杂轴——铸件

单件小批生产——自由锻;成批大量生产——模锻

楼主:
二.轴类零件的外圆表面加工

1.外圆表面的车削加工

(1)车削外圆各个加工阶段——粗车、半精车、精车、精细车

(2)细长轴外圆表面的车削——长径比(L/D>20)

1)车削特点①刚性差,易弯曲变形和振动

②热膨胀,弯曲变形

③刀具磨损大

2)先进方法①一夹一顶,用φ4钢丝,避免弯曲力矩

②弹性顶尖,避免受热弯曲变形

③跟刀架,提高刚度,仔细调整则

④大主偏角车刀,κr=75°~93°

⑤反向进给切削,减少弯曲变形

2.外圆表面的磨削加工

粗磨——IT8~9级,Ra0.8~1.6μm

精磨——IT6~7级,Ra0.2~0.8μm

细磨(精密磨削)——IT5~6级,Ra0.1~0.2μm

镜面磨——Ra0.01μm

(1)中心磨削外圆磨床——两顶尖定位

(2)无心磨削无心磨床——自定位

精度IT6~7级,Ra0.2~0.8μm,位置精度不高,不能加工圆周不连续工件

生产率高,可实现自动磨削,适合于大批量生产。

(3)砂带磨削砂带磨粒——磨削、抛光

Ra0.2~0.8μm,最高Ra0.02μm,表面不烧伤。

弹性磨削,切削力小,适宜加工细长轴等零件。

设备简单,成本低,安全,生产率高

3.外圆表面的精密加工

(1)高精度磨削——小于Ra0.1μm

精密磨削——Ra0.1~0.05μm

超精密磨削——Ra0.05~0.025μm

镜面磨削——Ra0.01μm

实质——磨粒微刃——等高性——参加磨削的磨粒多,微细切屑

半钝化磨粒——摩擦抛光

钝化期——挤压抛光

(2)超精加工

油石—加压力—振动—纵向进给,工件低速回转——不重复轨迹

①强烈切削阶段——压强大,油膜被破坏,切削作用强烈

②正常切削阶段——压强降低,切削作用减弱

③微弱切削阶段——压强更低,摩擦抛光作用

④自动停止切削阶段——压强很小,形成油膜,切削作用停止

磨粒摩擦抛光,交叉网纹——Ra0.01~0.1μm,

速度低,压力小,发热少,表面不烧伤,不能纠正形状和位置误差

(3)研磨

研具—与加工面相对运动,磨粒、研磨剂—研去材料

机械切削作用——磨粒—受压—刮擦和挤压—切除微细材料

物理作用——磨粒局部压力大—高温、挤压作用

化学作用——研磨剂—表面氧化变软,加速研磨

运动较复杂—轨迹不重复,Ra0.01~0.2μm

提高尺寸形状精度

不提高位置精度设备简便

生产率低,手研劳动强度大

(4)滚压

滚轮或滚珠——加压—弹性和塑性变形

降低表面粗糙度值(Ra0.05~0.4μm),不提高形状和位置精度

金属晶粒变细,纤维状—残余压应力—抗疲劳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高

设备简单,生产率高,工艺范围广。适用于塑性材料

楼主:
三.轴类零件加工工艺分析

1.车床主轴的加工工艺

主要技术要求有:

①支承轴颈A、B:圆度、圆跳动0.005,接触率≥70%,IT5级,Ra0.4

②莫氏锥孔:圆跳动,近0.005,远0.01,接触率≥70%,Ra0.4,淬硬

③短锥C和端面D:圆跳动0.008,Ra0.8,淬硬

④配合轴颈:尺寸IT5~6级,圆跳动0.015

⑤其他表面:定位轴肩与中心线的垂直度,螺纹与中心线的同轴度等

材料45钢,毛坯为模锻件,大批量生产

主轴加工工艺过程略

2.车床主轴的加工工艺分析

(1)定位基准的选择

最常用两中心孔——设计基准——基准重合

一次安装中能多加工——基准统一

(锥堵或锥堵心轴)——尽量减少更换次数

支承轴颈定位——基准重合—磨锥孔——保证相互位置精度

中心孔和支承轴颈——互为基准、反复加工的原则

工艺过程实质——定位基准的准备和转换的过程

(2)加工阶段的划分

以主要表面(特别是支承轴颈)的加工为主,分:

粗加工阶段——调质前的工序

半精加工阶段——调质后到表面淬火间的工序

精加工阶段——表面淬火后的工序,其它次要表面适当穿插其中

(3)合理安排热处理工序

毛坯锻造——正火——消除应力,改善切削性能

粗加工——调质—提高力学性能,为表面淬火准备

半精加工——表面淬火——提高耐磨性

(4)加工顺序的安排

先基准后其它、先粗后精、先主后次、穿插进行的原则:

锻造→正火→车端面钻中心孔→粗车→调质→半精车

→精车→表面淬火→粗、精磨外圆表面→磨锥孔

(5)次要表面的加工安排

通孔——调质、半精车后—减少弯曲变形,定位准确,主轴壁厚均匀

花键、键槽——精车或粗磨后—免断续切削的振动,保护刀具

螺纹——局部淬火后——淬火变形会影响螺纹和支承轴颈的同轴度

(6)主轴锥孔的磨削

专用夹具——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
多级减速器各级传动比的分配,直接影响减速器的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还会影响其体积、重量和润滑。传动比一般按以下原则分配:使各级传动承载能力大致相等;使减速器的尺寸与质量较小;使各级齿轮圆周速度较小;采用油浴润滑时,使各级齿轮副的大齿轮浸油深度相差较小。   低速级大齿轮直接影响减速器的尺寸和重量,减小低速级传动比,即减小了低速级大齿轮及包容它的机体的尺寸和重量。增大高速级的传动比,即增大高速级大齿轮的尺寸,减小了与低速级大齿轮的尺寸差,有利于各级齿轮同时油浴润滑;同时高速级小齿轮尺寸减小后,降低了高速级及后面各级齿轮的圆周速度,有利于降低噪声和振动,提高传动的平稳性。故在满足强度的条件下,末级传动比小较合理。   减速器的承载能力和寿命,取决于最弱一级齿轮的强度。仅满足于强度能通得过,而不追求各级大致等强度常常会造成承载能力和使用寿命的很大浪费。通用减速器为减少齿轮的数量,单级和多级中同中心距同传动比的齿轮一般取相同参数。当a和i设置较密时,较易实现各级等强度分配;a和i设置较疏时,难以全部实现等强度。按等强度设计比不按等强度设计的通用减速器约半数产品的承载能力可提高10%-20%。   和强度相比,各级大齿轮浸油深度相近是较次要分配的原则,即使高速级大齿轮浸不到油,由结构设计也可设法使其得到充分的润滑。

楼主:
机构中瞬时输入速度与输出速度的比值称为机构的传动比;传动比=使用扭矩÷9550÷电机功率×电机功率输入转数÷使用系数传动比=主动轮转速与从动轮的比值=它们直径的反比评论|赞同0

楼主:
机械传动按传力方式分,可分为 :  1 摩擦传动。  2 链条传动。  3 齿轮传动。  4 皮带传动。  5 涡轮涡杆传动。  6 棘轮传动。  7 曲轴连杆传动  8 气动传动。  9 液压传动(液压刨)  10 万向节传动  11 钢丝索传动(电梯中应用最广)  12 联轴器传动  13 花键传动。

网友:
又长见识了

楼主:
轴承乌金瓦巴氏合金浇铸

       这里指滑动轴承方面的修理。
       乌金瓦巴氏合金(zhchsnsb11-6)的浇铸。准备的工具有1、熔炉,用石墨坩埚熔化巴氏合金;2、搪锡炉;3、预热炉,浇铸前将已经搪锡的轴瓦进行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轴承合金的浇铸,分以下的方法和步骤:
1、清理轴瓦注:碱性剂去油污,酸性剂去氧化物)
轴瓦上的氧化皮,污垢可以用砂纸,钢丝刷或用喷砂的方法除去。轴瓦有油污时,可把轴瓦放到锅里加热至300~350度,用麻刷醮着氯化锌溶液擦洗,或把轴瓦放入80~100度的热碱水中煮洗10~12分钟,再放入80~100度水中煮4~5分钟去碱,再放入冷水中冲洗后烘干。碱水的成分是10%的NaOH水溶液或10%~30%的NaCO3水溶液。
2、    如果是旧瓦,其清理方法:可用喷灯火烤瓦背使合金脱落,再用钢丝刷或刮刀将残余的合金去除,并用抹布擦净。这种方法比较麻烦,较好的方法是将旧轴瓦放入熔化合金的坩埚中,使合金荣华(坩埚的温度硬币合金的荣华温度高30~50度)轴瓦放入坩埚前应预热120~150度。
3、    检查和修正钢背瓦:检查瓦背内表面有无氧化物,无氧化物的表面应呈银灰色。如有金黄或褐色的氧化斑时,应用30%的盐酸水溶液酸洗,或用钢丝刷擦光。
4、    再一次去油污:方法与1相同,用水滴法检查,将水滴在瓦背上后,水滴应能立即散开而无任何聚集。
5、    镀锡:经清洗后的轴瓦,镀上一层锡以便浇铸轴承合金时轴瓦能与合金粘合牢固。
1)    镀锡前的准备工作:镀锡前先将轴瓦的非浇铸面上涂一层保护膜,保护膜的配方:40%的白恶粉,40%水玻璃,20%水混合物,或用20%水玻璃,80%的水混合物。并在140度时烘干。然后在轴瓦上镀锡的表面上涂上一层助熔剂,以使锡和轴瓦得到更好的结合。
助熔剂的配方:
A、    常用的助熔剂为相对密度是1.4~1.5的氯化锌溶液,相当于600Kg水,100g氯化锌,再按每升溶液加入40~50g氯化铵。
B、    50%氯化铵,50%氯化锌溶液。
C、    1份氯化铵,1份氯化锡,12.5份氯化锌,0.5份盐酸,23.6份水。这种配方常用作熔补合金用的焊剂。
  2)锡锅加热:将锡锅加热到420度,并每隔1小时左右在锡熔液面上撒一层氯化铵来脱氧,以保证锡溶液的纯净。同时要保证锡的含量在99.5%以上。一般用2号和3号锡。
  3)镀锡法:镀锡操作时间长,容易氧化,影响镀锡质量。镀锡方法有两种。一种叫做涂擦法,这是对大型的轴瓦而言。先将轴瓦预热到260~300度,用电热炉或喷灯加热,然后再镀锡表面涂一层助熔剂,再用锡条在轴瓦上擦拭或撒上一层锡粉,接着用麻刷或木片将锡布匀。第二种方法是浸锡法,这是对小型的轴瓦镀锡用的。先将轴瓦瓦背对正,用铁丝箍紧并在对口结合面处垫上红纸隔开,并将油孔用石棉绳或碳棒堵塞。然后将轴瓦加热到110~150度,浸入助熔剂中,取出烘干后再浸一次,然后取出再预热到至200度,再浸入锡锅里镀锡,在锡锅里约0.5~2min(如果大的轴瓦时间可以再长些),锡温应保持在280~300度之间,等轴瓦热匀,镀好锡再取出。敲落多余的锡,并检查内表面是否挂满锡。如果发现没挂锡的地方应重新涂以助熔剂,再挂锡。
6、浇铸:轴瓦镀锡后,应立即浇铸轴承合金。浇铸有离心浇铸和手工浇铸。
  (1)、合金的熔化:合金的熔化可以在石磨坩埚里进行,将整块合金敲碎放入坩埚里,回收的旧合金也可以用,但一般不超过总料的40%。为了防止合金的氧化,熔化时可在表面盖一层木炭粉。合金的温度可以用温度计测量,也可以看木炭的颜色来判断。当下层木炭微红时,合金的温度为450~475度,木炭呈红色时,约为490~500度。
    (2)、浇铸:手工浇铸主要用于轴瓦直径大,生产批量小的场合。浇铸前先把胎具放在平台上,再经过预热至250~350度。为了取芯方便,可在芯棒上涂上一层石磨粉,或镀一层铬,然后把芯棒放入胎具中,并安放镀过锡的轴瓦。为了防轴承合金在浇铸时漏出,可用粘土65%,食盐17%,水18%的涂料来密封。当准备工作完成后,立即将已熔化的轴承合金(温度控制在470~510度)倒入已预热的至300度左右的铁勺里进行浇铸。此时,合金溶液先流入芯棒的凹槽内,待凹槽充满合金溶液后,就沿棒芯的外表面均匀地注入胎内,再徐徐平稳上升。使空气排出,非金属杂物浮出液面。这种方法,即简单又能保证质量,因此广泛采用。
    挂完锡的轴瓦到浇铸的时间尽量短一般不超过6秒钟,以免氧化。合金浇铸前要求工件预热120度~175度,如果挂完锡立即进行浇铸,可以不预热。
    另一种方法是离心浇铸。为力防合金的偏析,需要一个合理的转速:
              n=K/√D   r/min
          巴氏合金 K=2100,D为轴瓦的瓦背直径
    而且需要快速冷却,即浇铸机开始旋转并注入合金后,经过5~10秒,待液流摔起并稳定后,即用冷却水或压缩空气冷却瓦背中部,再过几秒钟,停止冷却并继续旋转一段时间,使水滴甩掉,然后取下轴瓦,此时瓦温约为100度。
7、    质量检查:
观察表面有无气孔,裂纹,过热形成的黄斑,合格的合金为银灰色,检查瓦背于合

楼主:
机轴瓦及轴瓦常见故障分析:烧瓦一般在曲轴轴颈和轴瓦之间机油不足或没有机 油而没有形成润滑油膜或润滑油膜被破坏的情况下 会发生烧瓦。导致烧瓦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种:1)润滑系统中机油严重不足。机油严重不足则曲轴轴颈和轴瓦摩擦表面的温 度会迅速升高发生烧瓦。导致机油严重不足的主 要原因是:机油过滤器严重堵塞机油管路堵塞或严 重漏油机油泵损坏油管接头破裂或没及时添加机油等。 2)曲轴轴颈和轴瓦的装配间隙不符合要求。 该间隙影响润滑油膜的形成间隙过小则机油 不易进入轴颈和轴瓦的摩擦表面间无法形成润滑油膜;若间隙过大则润滑油膜的厚度减少不能把 摩擦表面完全隔开发生烧瓦的可能性也就增加 同时,过大的间隙还会增大曲轴轴颈与轴瓦的振动 和撞击导致润滑油膜的破裂曲轴的磨修破坏了轴颈表面耐磨层和耐疲 劳层。曲轴轴颈一般都经过良好的热处理具有高耐 磨层和耐疲劳层如果在发生烧瓦故障后将曲轴磨 削修理曲轴将会失去原有的高耐磨层和耐疲劳层以致很快地发生烧瓦故障3)机油变质,如果机油不纯或机油因使用时间过长等原因而 变质则润滑油膜也不易形成以致发生烧瓦故障。

网友:
好好啊好啊好

楼主:
2266998
. 哈哈,想听就说几句,首先是极端力矩的计算,包括启动力矩,刹车力矩,有时刹车力矩比启动力矩还大,有些轴,启动没有出问题,但刹车力矩过大而损坏的,再就是短期疲劳计算,长期疲劳计算,扭转振动计算,
2.长轴,常因为扭振而损坏,这个比较常见,都计算好了,就可以翻推回去,必须达到的金相组织,表面应力的状态,探伤水平,再接下去就是组织钢坯,初期热处理,加热,锻造,煅后热处理,粗加工,半精加工,最终热处理 精加工以后,还要探伤,高速大轴,精加工以后,立即用合成材料表面包覆,树脂处理等,这就是基本环节,
3.玩得出这个环节,对损坏的大轴,立即就可以根据其表象初步判断问题所在,再安排进一步分析,找原因  这个流程要非常清楚,这就是计算过程,你可以不算,可以按经验,但较劲的时候,一定要说的明明白白,否则,没法与人家玩下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
说不明白,没有人信任你,大虾你水平我了解,有深度的,
4. 这个流程要非常清楚,这就是计算过程,你可以不算,可以按经验,但较劲的时候,一定要说的明明白白,否则,没法与人家玩下面的东西,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说不明白,没有人信任你,大虾你水平我了解,有深度的,

求大侠告知您说的这种大轴寿命的理论计算思路

2266998  根据载荷类型,分解阶数,看哪个是影响强度的,那些影响寿命?计算要求的寿命指标,按寿命指标就可以定出要求的金相类
型,氧化物PPM水平与形态的分布控制,硬度与表面应力状态,按这个要求去组织你的材料要求  发表于 昨天 15:33
2266998  轻工业,不是玩强度,是玩流程,以前我专门说过这个,但轻工业的计算也未必好玩,比如以前说过多次的高速转盘装配机,就是玩轻工业的一个高技术,再比如烟机,或其它高速凸轮系统,其计算都非常复杂,不逊重工业

楼主(2013-07-25):
步进电机选型之:步进电机力矩计算方法(功率换算方法)

       步进电机是一种能将数字输入脉冲转换成旋转或直线增量运动的电磁执行元件。每输入一个脉冲电机转轴步进一个步距角增量。电机总的回转角与输入脉冲数成正比例,相应的转速取决于输入脉冲频率。
        步进电机是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关键部件之一,通常被用作定位控制和定速控制。步进电机惯量低、定位精度高、无累积误差、控制简单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如:数控机床、包装机械、计算机外围设备、复印机、传真机等。
       很多用户在选型时不知道该选择多大的步进电机,不清楚步进电机速度和力矩的关系,有的用户需要用步进电机替代交流电机或者直流电机时问到该选用多少瓦的步进电机(其实步进电机是不讲功率的),甚至有用户直接问到“我要带50公斤的物体,该用多大的步进电机?”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传动方式,不同的负载和速度,甚至不同的加速度,启动速度等因素,所需要适配的步进电机都会有所不同,运控公司无法针对每个公司不同的机械设计都做出精确的计算,现在把步进电机选型的科学计算方法给用户分享。

步进电机力矩计算公式(功率换算公式)下载

        选择步进电机时,首先要保证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负载所需的功率。而在选用功率步进电机时,首先要计算机械系统的负载转矩,电机的矩频特性能满足机械负载并有一定的余量保证其运行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种频率下的负载力矩必须在矩频特性曲线的范围内。一般地说最大静力矩Mjmax大的电机,负载力矩大。
        选择步进电机时,应使步距角和机械系统匹配,这样可以得到机床所需的脉冲当量。在机械传动过程中为了使得有更小的脉冲当量,一是可以改变丝杆的导程,二是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来完成。但细分只能改变其分辨率,不改变其精度。精度是由电机的固有特性所决定。
        选择功率步进电机时,应当估算机械负载的负载惯量和机床要求的启动频率,使之与步进电机的惯性频率特性相匹配还有一定的余量,使之最高速连续工作频率能满足机床快速移动的需要。
        选择步进电机需要进行以下计算:
(1)计算齿轮的减速比
根据所要求脉冲当量,齿轮减速比i计算如下:
i=(φ.S)/(360.Δ) (1-1) 式中φ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o/脉冲)
S ---丝杆螺距(mm)
Δ---(mm/脉冲)
(2)计算工作台,丝杆以及齿轮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Jt。
Jt=J1+(1/i2)[(J2+Js)+W/g(S/2π)2) (1-2)
式中Jt ---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Kg.cm.s2)
J1、J2 ---齿轮惯量(Kg.cm.s2)
Js ----丝杆惯量(Kg.cm.s2) W---工作台重量(N)
S ---丝杆螺距(cm)
(3)计算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
M=Ma+Mf+Mt (1-3)
Ma=(Jm+Jt).n/T×1.02×10ˉ2 (1-4)
式中Ma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N.m)
Jm、Jt---电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Kg.cm.s2)
n---电机所需达到的转速(r/min)
T---电机升速时间(s)
Mf=(u.W.s)/(2πηi)×10ˉ2 (1-5)
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N.m)
u---摩擦系数
η---传递效率
Mt=(Pt.s)/(2πηi)×10ˉ2 (1-6)
Mt---切削力折算至电机力矩(N.m)
Pt---最大切削力(N)
(4)负载起动频率估算。数控系统控制电机的启动频率与负载转矩和惯量有很大关系,其估算公式为
fq=fq0[(1-(Mf+Mt))/Ml]÷(1+Jt/Jm)] 1/2 (1-7)
式中fq---带载起动频率(Hz)
fq0---空载起动频率
Ml---起动频率下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N.m)
若负载参数无法精确确定,则可按fq=1/2fq0进行估算.
(5)运行的最高频率与升速时间的计算。由于电机的输出力矩随着频率的升高而下降,因此在最高频率 时,由矩频特性的输出力矩应能驱动负载,并留有足够的余量。
(6)负载力矩和最大静力矩Mmax。负载力矩可按式(1-5)和式(1-6)计算,电机在最大进给速度时,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要大于Mf与Mt之和,并留有余量。一般来说,Mf与Mt之和应小于(0.2 ~0.4)Mmax.

楼主:
理论力学没有学好啊,头大,不过有网上资料可以使用,真是方便多了。

http://www.doc88.com/p-778452186325.html

楼主:
静压轴承,滑动轴承的一种,是利用压力泵将压力润滑剂强行泵入轴承和轴之间的微小间隙的滑动轴承。
动压轴承是指设备运行起来所形成的油膜压力

本质区别在于设备启动的瞬间轴承的润滑原理不一样
一个是启动时轴已经在浮离状态
一个是在启动过程中实现浮离状态

楼主:
静压轴承是利用外源性的流体输送到轴承内,托起轴使轴与轴承间不直接接触,从而减小摩擦。
动压轴承是利用轴旋转后,因为灿承内润滑油有粘性,随轴旋转后,在轴的小凹槽内形成一定压力,从而托起轴,使轴与轴承形成非直接接触摩擦,减小摩擦阻力。
动压轴承一般指定转速达到额定值时才能形成有效的油膜,发挥作用。
使用场合当然是静压轴承对转速没有特定的要求,但会增加一套油箱,泵组及管路,成本略高,动压轴承则要求轴转速达到一定值,一般较高,低速状态不适用。

网友:
看不懂,好像我们厂里还用不到, 可能我在车间没看见过。

网友:
楼主是高手,总结的相当好。膜拜

楼主:
Kgf表示千克力,是工程单位制中力的主单位。1Kgf压强的含义是在地表质量为1Kg的物体受到的重力的大小。所以1kgf/cm^2= 9.80665N/0.0001m^2=98066.5Pa,1.1kgf=107873.15Pa。粗略计算取重力加速度为9.8m/s^2,则 1kgf/cm^2=98000Pa,1.1kgf/cm^2=107800Pa
kg/cm2不是压力的单位,可以理解为单位面积内的质量的单位。压力是力,N、kgf等都可以作为力的单位。

楼主:
记录一笔

滑动轴承设计资料

http://www.docin.com/p-48960537.html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螺栓的拧紧力矩

M=KQDX10^3
M拧紧力矩
Q预紧力
D螺栓的公称直径

其中K值取0.3~0.1

這個公式是正確的算座面摩擦扭矩的.可以根據這個算出軸向預緊力.K一般取0.2.

简单的计算公式式F=m\k•d
m是扭矩,d是直径。麻烦的是K扭矩系数
扭矩系数有很多因子,比如螺纹精度、表面状态、润滑、温度、扳拧速率等等
精确的要靠试验获得数据

50%*座面摩擦扭矩+40%*螺紋摩擦扭矩+10%*螺旋角扭矩,這才可以把一個螺栓鎖緊.

网友:
学无止境啊。慢慢积累啊

楼主:
百花齐放才是春,大家要是有好东西也一起来帖啊。

楼主:
渐开线花键轴毛坯类型

根据轴类零件的特性:锻件具有较高的综合力学性能,由于经过锻造后,金属内部,纤维组织沿表面均匀分布,有较高的抗拉、抗弯及抗扭强度。故采用锻件。模锻适用于大批量生产且加工余量少。

花键轴毛坯余量确定

花键轴加工机械制造工艺设计手册:单边余量及公差为32,L=180。

3.机械加工工艺路线确定

5  锻件

10 热处理   正火

15 车       粗车左端面,打中心孔。

20 车       粗车右端面,打中心孔。

25 粗车     粗车左端外圆各段。

30 粗车     粗车右端外圆各段。

32 修研     修研两中心孔。

35 半精车   左端外圆各段及倒角切退刀槽。

40 半精车   车右端外圆各段及倒角切退刀槽。

43 车       车螺纹。

45 铣       粗铣花键。

47 热处理   局部淬火。

50 铣       铣键槽。

55 修研     修研中心孔。

60 磨       磨花键。

65 磨       磨各轴段外圆。

70 清理     去毛刺。

75 检验

80 入库

楼主(2013-09-03):
最近在做系统的强度校核,说实在的对于三大力学弱项的我做起来不轻松,而且相应的力学分析软件还不会使用,只能手工计算下来,一步步走,也走下来了,厚厚的一堆计算纸。中间也曾经想过放弃,不过自己走下来之后的感觉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
很好,谢谢,留着备用!

楼主:
8大侠的帖子就是有看头,细微之处都是学问。谢谢大侠,受教了

关于大轴计算应该包含:

这种计算包括人家要求的原始数据,计算模型的建立,计算条件的引证,有限元分析的过程,特殊部分的精确计算,有些还包括扭转振动的计算、热计算等等,最后还要附属一大堆你引证的文件,包括英文、德文的引证文件,有需要翻译的,要给人家翻译好了,一本‘德式’的活页夹子往往装订不下,

网友(点评):
虽然翻译不涉及。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这种做法

楼主:
XLF63大侠的关于圆角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031

在机械零件的设计中,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必须注意,机械零件上的园角就是之一。
在图上实物上,看似简单的一个园角,但对零件的加工,使用寿命有着很大的影响。

疲劳破坏是由裂纹扩展引起的,而裂纹的形成主要在应力集中部位和构件表面。
在截面尺寸突然改变处如轴的轴肩,要采用半径足够大的过渡园角。
从相关曲线可知,随R的增大,有效应力集中系数迅速减小。

阶梯轴两相临轴段间用园弧过渡从而降低应力集中,对于受重载的轴,其过渡部分要精心设计。
过渡园弧半径的大小对应力集中的影响十分明显。

在设计淬火零件结构时,零件的尖角,棱角部分是淬火最为集中的地方,往往成为淬火裂纹的起点。因此尽可能设计成园角及倒角。

在冲压加工时,如在拉伸及成形时,为防止产生拐角裂纹,加大相关拐角园角是解决拉伸件破裂的方法之一,因为材料在拐角部分易承受不均匀的拉应力。拐角越小,不均匀拉应力越大。

在凹凸模具拉伸园角选择时,园角半径过小,则壁厚变薄,产生破裂。但如果园角半径选取过大,壁厚会变厚,导致产生皱纹。

在流体密封中,密封圈沟槽为消除尖锐棱边凹槽内园角半径,凹槽顶园角半径,这些园角半径要小,否则会促使发生密封圈挤出现象。
如果没有园角,则在安装以及压缩作用时,会导致密封圈咬伤,从面是影响密封效果。

园角,虽然看上去不起眼,有时可是影响到整机可靠性,机器的寿命长短,热处理成败的关健。

楼主:
从材料力学和金属工艺学的角度来说,空心转子刚度、重量及热处理性能都比实芯转子要强;原因是: 1、力矩传递是沿着材料外圆向圆心方向递减,到一定程度后即可忽略不计,而强度却不降低,做成空芯轴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空芯轴的重量比较低; 2、大型轴类零件一般是钢胚整煅制造,去除芯部材料可以避免许多锻造缺陷。 3、空芯轴的热处理性能较好,整体材质的晶粒细腻、均匀,缺陷少应力分布均匀,变形微小。4、由于以上的原因空芯轴的结构强度较实芯轴要高。所以比较重要的轴类零件都需要做成空芯的。比如飞机起落架轴、赛车轴等,我们常见的发电机、汽轮机转子都要做成空芯的,只不过汽轮机轴两端有罗纹堵头看不到罢了。因为工艺上的原因造价较高,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用。

网友(2013-10-17):
资料多了,不知从哪里看起,郁闷

网友(2014-02-18):
大侠继续坚持啊

网友:
要做有心人

网友(2014-05-15):
楼主是个有心人啊

网友:
哈哈,可以像知乎一样出个周刊了,还是挺有价值的

网友:
如果每个人都想楼主一样把自己的积累这样贴出来,论坛人气会更高。顶一个

网友(2014-09-17):
很好  顶一个

网友:
在公司的装配车间经常看到轴承烘套,这下算是真正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是好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