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的齿数为什么选68齿呢?

楼主(2013-06-14):
书上写到闭式齿轮传动小齿轮齿数选20-40,开式传动选17-20.   我们厂有个成熟的设备,就算是个运送物料的小车吧,有个车架,车架上安装4个轮子,两个减速机带动小车后面的两个轮子运行,减速机与轮子是齿轮配合的,标准的圆柱直齿轮,模数4,68齿,50齿宽,小车加上运输的物料共重10多吨吧,速度0.8M/S,功率5.5KW,轮子280的

我想问
          1.这个齿轮的齿数为什么选68齿呢?难道是为了凑中心距吗?是开式传动应该选20齿,可选模数大的凑中心距,不是这样吗?
          2.齿宽是50,也和我在书上看的不一样,齿宽系数选0.5,分度圆是272,齿宽是136,即使系数是最小的0.2,齿宽也是54或者55,为什么选50呢?
这是我厂的成熟产品,不知道是我看书分析的不对,还是怎样? 请大侠给看看!!齿数比是1比1的

网友:
作强度、寿命计算后再说其它的。

网友:
也许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为了适应结构上的要求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也无可厚非。就是个非标齿轮,而且还省材料哈哈,只要满足工况,就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齿数应该主要由传动比、模数及空间布局来选择,在由满足受力条件选取合适的齿数
1.你这个是5.5KW,可以算出输出力矩,确定电机级数,常见四级取1400r/min,知道最终速度为0.8m/S,轮子直径280,算出轮子转速n=0.9r/s,确定总传动比大约为26,这里齿轮传动比1:1,模数保证强度要求,齿数保证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以及空间布局(中心距)
2.对于齿宽滚动摩擦取个中间值0.05(具体根据实际查手册),需要的牵引力约为5000N,在由轮子转速求出所需的转矩,在转求齿轮受力,校核强度。齿宽系数设计手册上是个参考值,可在校核后重新取个合理的值,齿宽在能保证强度的条件下,可以小一点,为了空间布局也可把模数取大点修正

网友:
5楼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数应该主要由传动比、模数及空间布局来选择,在由满足受力条件选取合适的齿数
1.你这个是5.5KW,可以算出 ...

谢谢啦

网友:
纺机上用的,68齿,铸铁的,我见过,原因我也不知,共同期待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