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与光杆的应用

楼主(2013-06-14):
如图,丝杠能不能跟一个光杆合用,上面的滑块轴向受力,受力很小,径向基本没有力,除了自身重力。

网友:
可以的,光轴导向

网友A:
这是很常用的调节结构。
例如,很多手动冲床用这种方式调节上下台面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常用的调节结构。
例如,很多手动冲床用这种方式调节上下台面的间距。

这是常用结构,非标自动化应用很多,德国丝杆neff

网友(点评):
对,但当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对丝杆的要求就比较高,两条轴平行,且跳动要一致...

网友:
丝杠螺母机构,防止螺母转动,就加一根导向轴,没问题啊!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呵呵

网友:
OK,没问题的

网友:
自由度约束

网友:
可以做的光杆那可以做腰孔,减少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