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梭阀的疑问

楼主(2013-06-14):
如题,最近接触的液压系统比较多,船用的。特别是梭阀应用的很多,如图,梭阀两进油口一端接液压系统内部,另一端接其他系统相连,出口跟变量泵相连。请教高手,这个控制怎么实现的?教科书对梭阀的讲解很少,谢谢各位。

网友:
梭阀一般是气路上用到得多,液压上没见过。
梭阀就是排气的作用吧。
好像也有做控制截止阀的意思吧

网友:
梭阀是一个压力选择阀,哪边压力高哪边与梭阀出口相通。当电磁阀不通电时,梭阀没有压力油输出,变量泵基本不向外排油,只会有一个待机压差,一般在两兆帕左右,当电磁阀通电时,压力通过梭阀控制变量泵,使变量泵全排量排油,这样可以减少发热,

网友(2013-08-02):
将系统所需最高压力反馈给负载敏感泵,使泵的输出压力保持比系统所需最高压力高出20bar左右(该压差由泵调定,一般在20bar左右)

网友:
油液有控制油和工作油,一般控制油要求有大的压力使得控制阀可靠动作,梭阀就是选择较大的压力为控制油用的。

网友:
4#楼是正解,负载敏感回路的原理!

网友(2013-09-06):
长见识了。。

网友:
梭阀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中间油路永远是选择两端的油路中压力最高的那一路!通常应用于插装件先导控制油路的回路比较多!

网友:
梭阀包裹  :或门型梭阀,与门型梭阀

网友:
这是负荷敏感系统,4楼解释正确。
济南华能,您身边的气动专家

网友:
梭阀在工程机械上 用的不少,挖掘机上负载敏感有。。他是选择高的那一端的压力输出的。如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