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14):
请教各位大侠,这张图纸上红色箭头指的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在下见识浅薄,没有接触到过,请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对圆周棱角有要求吧!   才疏学浅 请见谅!   求高人解答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倒角范围。

网友:
未注倒角的范围

网友A:
看懂附件里的几页纸你就明白了。

网友:
可能还不能说成是倒角。一是倒角有自己的标注符号;二是倒角似乎没有倒0.1,0.2之类的,太小了。这是规范零件棱边状态(毛刺或底切)的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懂附件里的几页纸你就明白了。

不太厚道

网友:
自己下载看看吧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2NjM1fDY5ODNiNTU0fDE3NTYzNDAwMjd8MHw%3D

网友:
不太厚道?这个可能是个人理解不同吧。我觉得一份资料摆在面前,你花点时间去看懂它,这本身就是一个锻炼能力的过程。并非是我懒,有了答案不肯说。

网友:
锐角倒钝?

网友:
台湾公司图纸有个类似引出标注,代表的是:清角

网友:
我觉得是,保持尖角,如果是冲压件,是允许毛刺高度0.1~0.2.
$ Y* Q: ~' f9 e把握不大,请指正

网友:
这个可以不用花积分在http://www.docin.com/p-566602030.html上看到解释,我理解是允许0.1-0.2毫米的内部边侧凹,侧凹方向不定。通俗是说就是向内清角0.1-0.2毫米,凹进方向为垂直、水平或45°角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