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位高手知道这个阀是什么阀

楼主(2013-06-14):
这个液压阀是什么阀!请高手解析

网友:
没见过! 期待高手

楼主:
这个是德国图纸上的一个阀。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楼主:
看图有两个弹簧,一个大弹簧和一个小弹簧

楼主:
下面是进油口,上面是出油口

楼主:
希望高手详解工作原理

网友:
速度敏感阀么 A4VG泵上有用到这个阀,在蓝皮的 实用电液比例技术-吴根茂编 中有详细介绍。

网友A:
暂且把图中右侧口称P口,上侧A口,下侧T口。P口一般是连接一个定量泵出口,阀芯位置主要取决于图中节流口两侧压差。
主机空载时,A口压力基本为P口压力;
当主机负载增大时,发动机转速降低,定量泵输出到P口流量减小,节流口压差减小,阀芯右移,使P口压力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且把图中右侧口称P口,上侧A口,下侧T口。P口一般是连接一个定量泵出口,阀芯位置主要取决于图中节流口两 ...

谢谢大虾!我这个阀是控制变量泵的

楼主:
P口就在右边,上面那个口应该就是A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虾!我这个阀是控制变量泵的

楼主能不能把整张图上传一下啊,想看看怎么进行流量控制的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个静液压回路,左边是变量泵,右边是马达,当高压回路中温度过高,导致油液膨胀,回路压力可能超过溢流设定压力38Mpa,此时少量油液从溢流阀溢流到低压回路中。
当高压回路油温低,回路欠油可能出现吸空时,可通过单向阀补油。
该阀应具备高温溢流和补油功能,应该是单向热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