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量规是用什么仪器检测的?具体检测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13-06-14):
请问锥度量规是用什么仪器检测的?具体检测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锥度量规的种类很多,选用什么仪器测量取决于锥度量规的精度,大小,形状。

网友:
3坐标可以。

网友:
用正玄规配合量块一起检测

网友(2013-08-28):
说清楚一点呀

网友(2013-10-25):
看你批量和精度要求。

网友(2014-08-21):
一般简单的么就是涂色法 批量少精度高就用三坐标,测长机也行。批量大就用气动量仪了

网友(2018-08-0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