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和发动机转数,请教社友

楼主(2013-06-14):
物理学有点忘记了^_^,请教个基本概念问题。

一款汽车的配置表里给出的参数是:扭矩135牛米(4100rpm)

请问,发动机2050rpm的时候,这款车的扭矩是270牛米吗?

网友:
不是的,扭矩和转速是非线性关系。
如 扭矩135牛米(4100rpm),是表明在这个转速可以得到这样的扭矩。

房车的最大扭矩一般是在低转速区;跑车的最大扭矩一般是在高转速区。

网友(点评):
请看6楼。

网友(点评):
普通轿车呢?

网友A:
电机大致依线性成反比,但也有其实验室性能曲线数据,发动机得看性能曲线

网友(点评):
摩托车的设计转速比汽车高

网友(点评):
左图曲线哪个颜色是普通轿车?

网友(点评):
250摩托车

网友:
要看齿轮比和轮胎的大小,每个档位的扭距都不同

网友:
扭矩=汽车的驱动力\(变速箱齿比×最终齿轮比×机械效率/轮胎半径)    不知道有没有错,以前研究过

网友(点评):
楼主的数据是发动机输出的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大致依线性成反比,但也有其实验室性能曲线数据,发动机得看性能曲线

我说具体一些:

A:轮胎175,扭矩135(3000rpm),发动机功率64kw,自重1000kg
B:轮胎215,扭矩190(4100rpm),发动机功率115kw,自重1500kg

请问A车和B车的动力性能(以扭矩来比)差距多大?停车起步的时候,哪个冲车性能更好,差距有多大?

网友(点评):
A车属于小型房(轿)车,比较适合在城市里使用。

网友(点评):
主要是比较两个车的提速性能。

网友(点评):
单位重量功率比76:64;B车提速明显优于A,尤其当满座时更明显

网友(点评):
汽车参数表里,不是有一个百公里加速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有的没有。

网友:
峰值扭矩大,车速可以比较高;
发动机功率相差接近2倍,车重相差1/3,
转速相差才1100转,都属于在低转数区,

基本上可以直接认定B车优于A车。 A车的传动比配置低于B车。

网友(点评):
B的提速性能比A能高多少?

网友(点评):
发动机功率相差接近2倍,车重相差1/3,B车车速可以比较高,提速也快于A车。

网友(点评):
B优于A我知道,我主要是不知道能优越多少,可有大概的数字?

网友(点评):
A属于城市用小型车,用于上下班代步;B车是泛用中型车;油耗A略低于B,开空调就未必有优势。要确认两车的差异性,去试乘就最直接可以感受。男人一般比较不会选A,都嘛喜欢 B。

网友(点评):
具体差异数字就可能要找汽车专业杂志来比较咯。

网友(点评):
4s只提供更高配置的试驾车。

网友(点评):
开空调就未必有优势。这句话是合意?两车都开空调的话,动力就差不多吗?

网友(点评):
A车开空调后的油耗未必会低于B车。A车发动机功率64kw,排气量约1.6升以下;加涡轮增压器后才有可能达到115kw;B车发动机115kw,排气量约2.0升以上。

网友(点评):
a和b都开空调,a的油耗未必低于b?a不是涡轮增压。

网友(点评):
64KW的发动机排量应该1.3升之内,现在的发动机升功率都超过了50KW/L

网友(点评):
64kw是12年前的捷达。

网友:
一般发动机的扭矩是单指发动机的输出轴的扭矩,而不是经过变速箱的扭矩

网友(点评):
主要是看两款车的提速性能,B比A能优越多少?

网友(点评):
上面的大侠已有答案,还有一点,要看功率-扭矩曲线,同等功率下,较低转速下输出较大扭矩的提速性能要好,并且相对要省油一些。

网友:
鹰总,这个肯定不对的啦,2个点对应的功率不一样的,要真这么说,转速为1 功率不要大到吓死人了,汽车配合功率曲线看

网友(点评):
打错了转速为1 扭矩不要大到吓死人了

网友(点评):
你看汽车功率曲线图,德国车普遍最高功率出现在低转速区,然后曲线比较平缓在最高功率附近 ,说明后期加速稳,你把两辆汽车功率转速扭矩曲线图发来看看,最后 很多汽车这个数据图做的好看,实际上完全在那吹大牛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啊,专业。我找不到扭矩和转速曲线图啊。

网友(点评):
1个是开了10几年的老车,一个是最近看的车,我希望比较一下性能。

网友:
在相同功率重量比的汽车来说,峰值扭矩出现时转速越低的发动机,其提速越快些

网友:
同样的扭矩,发动机转速越低越好。很少会有一脚油门踩到底的情况的,毕竟现在油钱不菲啊。

网友B:
第一次看到鹰大发这类帖子啊。那详细说说。
首先是基础公式:功率=扭矩*转速/9550
必须要说的是,汽车发动机的性能不是单纯的看功率或者扭矩的过程,而是一个结合体。其曲线也非线性。
看一个发动机的性能如何,是一定要看他的功率扭矩曲线图的。这个不能只看几个数据来决定。
一般来说,发动机分成低转速发动机和高转速发动机两类。低转速发动机,代表主要是涡轮增压类发动机和部分以变气门技术为基础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比如CIVIC。这类发动机可以在较低的转速下就活得较大的扭矩输入。一般涡轮增压类发动机可以在1200-2000转之间就获得第一次大扭矩输出。自然吸气的入CIVIC,则是在2500转。相反的,高转速发动机主要是传统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比如桑塔纳,一般要在4000转左右才能达到其扭矩的峰值。
另外,一个发动机在整个工作中,不一定只有一个峰值。例如,CIVIC在3500转出现第一个峰值,但是在3500转-4000转之间进入水平期,在4200转左右进入第二次扭矩高输入区。
扭矩和功率代表什么。扭矩体现的是加速性。在车体情况接近的时候,扭矩越大,加速性越好。扭矩峰值出现的转速越低,越省油。
功率代表的是最高车速。他不一定也基本很难和扭矩同时到达峰值。一般功率的最大值出现在高转速下,扭矩回落后。也就是大家京城说的悠上去的速度。

网友(点评):
与专业人士为伴深感幸福^_^

网友(点评):
去4s店看车,这帮家伙给个配置单,说不清楚。

网友(点评):
呵呵,不敢说专业,有些了解罢了。另外,加速性要看车重和轮胎直径。所以,别被店里那些销售忽悠了啊。哈哈。愿鹰大买到称心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鹰大发这类帖子啊。那详细说说。
首先是基础公式:功率=扭矩*转速/9550
必须要说的是,汽车发 ...

看了这么多跟帖的,至此才明白点了

网友:
不是有一个百米加速时间的参数吗?看那个应该最准吧。
老大给的转矩是在高速运行时的数值,楼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启动转矩跟这个转矩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款车都没有给出加速到100km/h的秒数,有的给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鹰大发这类帖子啊。那详细说说。
首先是基础公式:功率=扭矩*转速/9550
必须要说的是,汽车发 ...

据说4速甚至5速的变速箱在中段加速(40km/h向着100km/h提高)时有顿挫感,也就是给油大的时候加速不平顺,其实就是中段加速性能不好。0km/h起步的时候提速性能没问题。

另外,据说dsg变速箱后期维修成本较高。就试驾体验来说,dsg的车在过了2000转后还是很爽的。

还有,底盘的大概意思我也懂。但不知道人家说德国车底盘扎实,日本车底盘不好,究竟何意? 是不是说,一个车开了10几万公里或者七八年后,日本车就会有松松垮垮的感觉,驾乘的感觉就不好了呢,如舒适、避震,安静等项指标就不好了呢?

网友(点评):
恩DSG是有这毛病。想体验平滑的话可以试试新天籁,但是新天籁的加速性整体不行,而且避震软,没有驾乘感。哈哈。A4L的驾乘感还可以,不过性价比较差。鹰大回头找个店去试试致胜,感觉不错。

网友:
看外观漂亮就行了。

网友:
降频调速,是恒扭矩调速,扭矩不变吧

网友:
鹰大买个车什么都得研究,呵呵,搞机械的都这样?哈哈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不懂!围观下,也略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