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中心规怎么使用?

楼主(2013-06-14):
在一本铣工的书上看到这种量具,但是只有图和表,没有文字说明
表里面“公称规格”分55°,60°两种,图是下面第一个。

网友:
是角度样板,用来测量测量角度的,刀具齿形角、螺纹车刀角度等等。螺纹规不是55度和60度的吗?估计是用来量车刀什么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量具,见识了

网友:
中心规是用来给园棒料画中心线的,90度两个角度面靠在圆柱上就可以画线,画出来的线就是中心线,转个位置再画一条线,两条线的交点就是园心。

网友:
第一张图是样板,车工车螺纹常用,主要有两个作用:1/刃磨牙刀角度;2/在安装车刀时使角中线与主轴轴线垂直。除了55°和60°还有29°,30°,40°也很常用。
第二张图4楼解答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