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6140普车改自动钻孔

楼主(2013-06-14):
各位大侠们你们好!有个问题有求你们了,想我的6140车床尾座改自动钻孔功能,看到不少改个的实例,就是感到太复杂,我想用铣床的走刀器装配在尾座上,不知道可行吗?唯一怕的是走刀器功率太小,会不会孔打到50mm的就钻不动了呢。下面是走刀器的图片和一些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
110v,进口的啊,改220吧,要不然还得买适配器。

网友:
这东西我感觉不靠谱,这个一般是数显铣床用的。走刀无力,跟普通铣床完全不能比。我以前用过。

网友:
你钻多大孔

网友:
做个工装直接装刀架上不就行了,至于兜这么大圈子嘛

网友(点评):
这是最经济实用的办法

网友:
30估计都钻不进了  你还想到5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我找到一个0.37千瓦的降速机,可以40-10转调速,然后在尾座上装上大点的齿轮转换,应该可以吧。要是还小还有0.75千瓦的。大家有建议的说说,有改过这方面经验的透露一点呵呵。

网友:
两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哈哈。。千万别把这些东西想复杂了。。。只要做个链接套,把尾座和托板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力太小了吧

网友(2013-11-19):
这个能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