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58*24(P12)LH-68这个看不懂

楼主(2013-06-14):
急急急在线等...Tr58*24(P12)LH-68这个看不懂

网友:
导程24 头数12 左旋

楼主:
两个都是右旋吗..牙高怎么算啊..

网友:
应该是左旋,查下车工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右旋吗..牙高怎么算啊..

你准备怎么加工,说下好吗。

楼主:
钳盘夹40那头上顶尖..一次成品

楼主:
左旋是不是加工时车刀是从左向右走啊..

网友(点评):
是的,用数控不好车吧

网友A:
Tr58*24(P12)LH-68  双线  梯形螺纹  公称直径58  螺距12  导程24    左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58*24(P12)LH-68  双线  梯形螺纹  公称直径58  螺距12  导程24  旋合长度68

还有是左旋

网友:
你那是6g还是68???楼主

网友:
外径58导程24双头 左旋

网友:
这个是左右旋在同一根丝杠上的,LH是左旋,另一头是右旋的

楼主:
6后面是几我也说不准..用笔苗的..旋合长度68编程时没有这个参数吧 牙高怎么计算  还有两个梯形螺纹都是左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6后面是几我也说不准..用笔苗的..旋合长度68编程时没有这个参数吧 牙高怎么计算  还有两个梯形螺纹都是左旋 ...

不是    没有标LH的是右旋     如果是6g就是中径公差带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没有标LH的是右旋     如果是6g就是中径公差带代号

可以把你QQ号告诉我吗..这里回复还限制..晕

网友:
带LH的是左旋,没标的是右旋,最后那个应该是公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没有标LH的是右旋     如果是6g就是中径公差带代号

http://jpkc.nwpu.edu.cn/jp2003/jxsj/ch05/Bolt/TXLW.htm   有计算方法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后面的肯定是6g表示精度等级

网友:
其余的支持;《流着泪的你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