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的问题

楼主(2013-06-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一台0.2KW,减速比是1:25的三相异步减速电机,外接变频器,进行转速调节。由于机构的变化,负载增加,电机启动时常发生滞涩现象。这儿还有一台0.4KW,减速比为1:5的三相异步减速电动机,它的额定输出转矩是要小于上一台电机的,但我想一样通过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是否可以使0.4KW的电机的最大输出转矩大于0.2KW的电机,使机构正常启动?(变频器调节都是在基频以下进行调节的)

网友A:
设置变频器S曲线启动,增加力矩~~~!

网友:
为什么回答都这么简单呢,不能详细点呃,像我们这种新人,很难懂呃

网友B:
对应该详细一些,我们这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减速电机增加变频器后电机发热出现跳闸现象,是不是减速电机不能用变频器,麻烦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该详细一些,我们这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减速电机增加变频器后电机发热出现跳闸现象,是不是减速电机不能 ...

减速电机肯定可以用变频器调速的,发热问题应该是因为调的频率太低了,线圈中的电流过大,相当于多次启动了,

网友C:
决定电机扭矩的因素无外级对数,磁场力度,电流强度。前两者对于一个电机来说都是固定的,那么0.2的能不能比0.4的大,就只能比较电流强度了,也就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变频器S曲线启动,增加力矩~~~!

谢谢大侠,查了一下,变频器S曲线启动可以使电机启动更加平稳,冲击更小,适用于恒转矩负载,其加减速变化较为缓慢,我不是很明白如何可以增加转矩,可否请大侠详解一下,

网友(点评):
怕不是增加了扭矩,而是增加了曲线均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决定电机扭矩的因素无外级对数,磁场力度,电流强度。前两者对于一个电机来说都是固定的,那么0.2的能不能比 ...

谢谢大侠,讲的很清楚,我还想请教一下,根据电机转矩公式 T=9550*P/n,电机转矩的大小与转速也有直接关系,不管是减速电机的减速箱,还是变频器,这些改变电机转速的方式,对于电机转矩的大小的影响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公式叫轴功率公式,准确的说,是计算功率用的。只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反推扭矩而已。其实,对于一个已经完工的电机,你能达到的最大扭矩只跟你的电流均值有关。

网友(点评):
变频调速,靠电流频率控制电机转速,其实调的是功率,而不是扭矩。n=60 f(1-s)/p

网友(点评):
在基频以下变频调速时,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压的大小,频率越大,输出电压电流越大,功率也越大,转矩也越大,而在基频以上调速时,电机的转矩和频率成反比关系,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很懂啊。的确是这样。你也可以认为基品以上是恒功率,以下是恒扭矩。哈哈,发现原来学的东西基本快忘光了。刚去查了下什么叫基频。

网友(点评):
还得继续补基础啊。不过之前应该也没说错。基频以上调节,磁通量会随转速升高而降低,导致功率基本恒定。大侠如果启动滞涩是扭矩问题,那换个0.2的确够强

网友(点评):
大侠,我是刚毕业不久,所以对书上的概念还有些印象,但没理解透了,现在也只能重新翻书了。0.4KW,1:5的电机它的额定输出扭矩一定是要小于0.2KW,1:25的电机的,采用变频器调节的话,应该是不能增大它的额定转矩的

网友(点评):
在基频以下进行调节所能达到的最大转矩应该就是它的额定转矩,所以就算换上了0.4KW的电机,但它的减速比太小,还是没办法输出足够的额定转矩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把 0.2的减速部分换到0.4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电机肯定可以用变频器调速的,发热问题应该是因为调的频率太低了,线圈中的电流过大,相当于多次启动 ...

不错,的确是这样,当时是因为减速后还是达不到要求,又没有可替换的,只能加变频器了,可以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转速太低了,冷却风扇效果不明显,需要单独出来制冷,

网友:
俺的理解:额定转矩,即减速电机在此转矩下为最佳运行状态。而且,其机械结构及尺寸按该参数设计,在使用中最好不要长期在超过其额定参数的情况下运行,会影响使用寿命。当然在设计时肯定考虑一个安全系数,在一定范围内超出额定转矩也是可以的,这要看超出多少了。另外,恒功率调速应该可以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转速,提高转矩。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嗯,基频以上的调速也叫恒功率调速,降低转速是可以提高转矩,不过应该都是会比额定转矩小的,我就尽量在电机的额定转矩范围内运行了,谢谢大侠

网友:
楼主,概念最好弄清楚,要多建立几个“思维站”。
比方说,电机轴输出扭矩T1,减速机轴输出扭矩T2,电机功率P,电机转速n,电磁频率f,用这些参数把两种电机的T2分别表达出来,再来比较。
最好用符号来帮助你思维,这样大脑就不会那么累。

网友(点评):
是啊,我这俩天想这个问题,有时候越想越糊涂,总感觉会得出俩个相矛盾的结论,应该是概念没记清楚发生了混淆,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点评):
哈哈,看来逍遥离西学得到不远了。

网友(点评):
吾深谙西学之道,只不过不屑其术耳。

网友(点评):
西学之“费”永远比其“用”大。

网友:
减速机速比不一样,输出的转矩也有差异的

网友(2013-10-16):
本人之前开发过变频器,S曲线就是为了平稳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