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 如何保证 求指导

楼主(2013-06-14):
比如    孔Φ20 H7  E带圈   (打不出来, 意思按包容要求满足最大实体边界 保证最小间隙而不过盈)与 轴 Φ20 h6 E 带圈
和  孔 Φ20 H7   和  轴 Φ20 h6
加工时的区别
好难打、、、、
  刚才发机加工 ,没人回复我。。。

网友A:
不是有公差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公差表吗?。。。

这个我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问加工的时候 怎么去保证的? 是提高精度,减少误差范围 ? 但书上又说如果用提高精度去减少误差范围 也就没必要用 E来保证了,成本会提高。

网友:
你先加工轴,完了再加工孔,在准确情况下自己放一下,很紧但是能放的进,不过说实话,其实我还真没理解你发这问题的意思

网友:
行为公差如何保证,行为公差靠装夹保证。

网友:
后面有E啊、M啊这些东东的都不太懂

网友:
加工时的区别不大,一般按公差加工就可以,但是要控制好外圆和内孔的形状;但是对于细长轴、深孔、易变性的零件就要考虑E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