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示液压泵压力的压力表有波动

楼主(2013-06-14):
舵机系统的液压泵有异常声响,且压力表有波动,该舵机泵为柱塞泵(scy14-1b),通过检查发现该泵的泄油管没有液压油溢出,但是该液压泵的工作时候的油温正常,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该泵的自吸能力差从而导致吸气,系统中有气从而造成压力表波动及系统有噪音,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信息太少,不敢妄加评论。有原理图嘛。实际压力多少,泵的吸油口有滤网或阀门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不敢妄加评论。有原理图嘛。实际压力多少,泵的吸油口有滤网或阀门吗。等等。。。。。

实际压力很低2MPa,泵的吸油口没有滤网和阀门

网友:
来几张图片看看怎么组装的嘛

网友:
信息不全,个人认为大致上可能是以下几点:
1:如果是进入空气,压力是会波动,但是这时间长了的话,泵是非常容易损坏的,并且泵应该会产生高温。
2:泵的斜盘没有起到作用,活塞杆基本上无油压出。所以泄流口无油。
3:活塞杆与腔体已经磨损严重,无油压出。
还是换换柱塞泵试试哈

网友:
吸入空气应该是有很大的异响的。

网友:
你用的泵最好是换成叶片泵或齿轮泵,因为该泵不适合长期低压运行,一般工作压力在8-10MPa以上。有可能吸油管密封不严,或溢流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