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前轮和后轮的轨迹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6-14):
   自行车转弯的时候前轮和后轮的轨迹是什么样的  ?能用函数的形式表达吗?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得用参考系变换。定系在地面,动系原点在前后轴所在直线的交点上。

网友B:
后轮的轨迹与前轮一样都是园,只是直经不同,当前轮与车身成90度时后轮就是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得用参考系变换。定系在地面,动系原点在前后轴所在直线的交点上。

动系为什么那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轮的轨迹与前轮一样都是园,只是直经不同,当前轮与车身成90度时后轮就是一个点。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这么高深的问题,我还是去研究下机构好了

网友:
想法很奇特,天天骑车,没想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在地上铺上细沙,骑上车拐个弯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实践告诉我,压过水的车胎走出的轨迹,前后轮是不一样的。前轮的半径比后轮小。

网友:
这是两辆自行车一起转弯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